[問題求助] 想請教使用 led 燈條取代 ccfl 燈管的問題

楼主(2013-03-25):
大家好. 最近同事給我一台 DGM(宏通)L2442WD 的螢幕,螢幕已經有點暗黃了,所以想自己動手修修看。但我上淘寶網去看,發現大部分都是賣 led 燈條加上升壓板。上網看了一些改裝的案例,也都是從原有的高壓版再接到升壓版去。我想請教的是能否直接使用 led 燈條取代 ccfl 燈管,還是一定要買升壓版才行 ?
感謝大家的回答。

网友:
CCFL與LED的驅動電壓與電流應是不同,還是接對應於選用LED尺寸的升壓板較適合.

网友:
LED燈條配他的升壓板

這是一套的!~~除非你自己改線路

LED燈條有病連跟串聯還有3科一串連

電流量跟電壓都不一樣  自己不會改會燒燈條的

网友:
配套的比較好 改LED登條模組 要上下一起更換 外加高壓條唷 因為電壓不同˙

网友:
我也想玩改機樂~ 試出來記得分享哈~~

网友:
不行!!

因為CCFL是高壓的

推LED要用LED用的升壓模組

网友:
這...我現在壞燈管有時候也這樣改...點起來效果不錯唷...但是要注意一點,你買回來的燈條不見得"每顆"都點的亮,就曾經發生過,點起來竟然一部分比較暗,一拆開來,傻了....10顆不亮,我一次買60隻30組(19" 20"  22"),竟然有高達6隻不亮,1/10機率,賣家是標榜"三星LED",這點我是不太信,和對岸做生意風險真大>"<

還有要連LED升壓模組一起買,一般升壓模組,輸入額定電壓是12V~19V,這點要注意一下,(因為越後期的CCFL燈管有時候高壓區  電壓高達26V)還有改完的色溫會比較冷系,CCFL燈管感覺比較暖系,這是我改完的心得,
改天再發個實例給您參考

网友:
CCFL一個是高壓~LED一個是升壓...

网友:
有空我在貼一篇改裝LED的上來好了,LED目前改裝常用到的有3顆一剪及10顆一剪,也就是幾顆一串連,當然用的升壓恆流板也會有所不同,建議買一套的,

网友:
....我還在徵這台的腳架...

楼主:
再次感謝大家的回覆, 大概知道一點方向了. 這兩天在沒屋頂的拍賣找到賣升壓板的賣家, 但比較少有搭配賣 led 燈條的. 看來還要花點時間找齊零件了.

另外想請教一下,換下後的 ccfl 燈管可以交給垃圾車回收嗎? 因為內含微量的汞, 怕處理不好造成汙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大家的回覆, 大概知道一點方向了. 這兩天在沒屋頂的拍賣找到賣升壓板的賣家, 但比較少有搭配賣 led ...

因為內含微量的汞, 怕處理不好造成汙染.

可以交給(回收車) 您是環保尖兵喔.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