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廈扇維修與工時效益討論

楼主(2013-03-26):
北部冷颼颼,南部吹電風
這個月,修理第四部大廈扇

形號:旭光 TFC-113
診狀: 運轉兩分鐘後,完全不過電

底座凸起,不利維修時平放桌面,先拆除底部兩顆螺釘,卸下底座
註: BOLT 螺桿(有脖子)、SCREW 螺絲、INSERT螺釘

這台要先從頂部,挑除兩顆橡膠壓片,才能見到螺絲,卸除
ps. 外觀密合良好的大廈扇,最難拆

後蓋頂端上仰,然後就拆離不了外殼

原因:底部綠圈內卡榫片要用一字起子插入,卡榫片才能離位,以利紅圈兩個卡榫推離

想拆下馬達,需先拆鼓風扇葉
鼓風扇葉約有2~5顆轉子平衡壓片(紅箭頭),請勿移動或拆離
拆下四顆螺釘,微抬起向左方抽離鼓風扇葉組

鼓風扇葉積覆的棉絮很厚,它已與扇葉已形成平衡狀態
要就完全不動它,要清就要完全清乾淨。不然組合後發生不平衡,又是白工再拆卸

螺絲、螺釘太多,長短不一,最好先放回原位置,以免組合時混裝
馬達兩根藍線是兇手,溫度保險絲藏在裡面

電線一團亂,看看面板吧

有負離子功能,小心3KV

沒有卡環鉗,兩支一字起並用,見縫挑離卡環

馬達殼分離前,先標記

綠圈內有轉子承重一顆鋼珠,潤滑油很充裕(排除肇因)
綠箭頭溫度保險絲斷路,是次因
主因出在:束帶磨擦到轉子,增加馬達負載,線圈急速升熱

115/2A溫保一顆五元

溫保係裝用於線圈上。礙於空間狹小,有時用焊接是比較便利
溫保預錫是必須程序,止血鉗散熱也不可少

焊接速度要快。必要時,也要靠嘴嘴幫忙散熱

束帶要砸緊才不會干擾到轉子

第一次見到風扇馬達有型號咧!
手動檢查馬達轉子順暢、無干擾,才能通電預試

兒時組合鬧鐘的小毛病沒有改,又賺了兩顆螺釘
工時消耗:四小時。材料:溫保一支、束帶兩根
這修理該如何收費?

P.S 同樣四小時工時,可以完修4~5台的立扇

网友:
只能說:
感謝您對節省資源,愛護地球付出心力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心得~

网友:
我有拆修過類似的大廈扇,故障原因也是保險絲壞,要拆開時花了好幾小時才打開外殼,保險絲也是改用焊接的方式安裝,但怕焊接溫度過高燒壞保險絲,我會用濕抹布或濕衛生紙包覆整個保險絲再進行焊接。

网友A:
立扇比較好修~最近也才修了兩台10吋的
以前在大同的時候也修過循環扇真的是費時又耗工....(賺不了甚麼維修費)
水冷扇也是差不多的架構~不過那時候是還沒有遇到維修的案例

网友B:
又是一次漂亮的維修實例!
感謝爆米花兄的分享啊!
想到小弟之前修的吸塵器,
也只是換個溫保,就要拆一堆東西,
溫保真的是惡魔一隻啊!

网友:
溫度保險絲正常焊接時間約1~2秒
應該不會燒斷才對
除非停留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扇比較好修~最近也才修了兩台10吋的
以前在大同的時候也修過循環扇真的是費時又耗工....(賺不了甚麼維修 ...

我不收修馬達軸卡死的電扇,這類故障在分解馬達時一定會將 SLEEVE BEARING (袖管軸承,對岸稱無油軸承) 從軸承壓片中拉出,這種會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次漂亮的維修實例!
感謝爆米花兄的分享啊!
想到小弟之前修的吸塵器,

凌晨雨滴嘩啦啦!夢什咪~ 我夢著一架吸塵器.......
原來被你給收修,謝謝啦! 難搞的你處理,輕鬆的留給小弟
自己用就簡單修,不拆馬達,剪線裝用94/103溫保綁在馬達外

网友C:
popcorn大 請教一下:

1.以前曾經要拆馬達外殼上下固定的4顆螺絲  咬很緊 用手工具轉不開
  有無特殊技巧 較容易轉開?
2.馬達阻合回去 這四顆要怎樣處理 可以減少葉片震動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 請教一下:

1.以前曾經要拆馬達外殼上下固定的4顆螺絲  咬很緊 用手工具轉不開

馬達出廠是按標準扭力鎖緊上下殼,並沒有拆不下來的問題
四顆螺絲咬很緊,原因來自前人:
1. 未按照對角漸次上緊螺絲造成對角曲翹 2.過扭力及不平均上緊
此情形可用鉗/木工c夾兩支稍微夾緊馬達上下殼,減輕四顆螺絲迫力可容易鬆下螺絲

馬達組合,
1.用手密合上下殼,手旋轉子順暢
2.四顆螺絲逐一預鎖到上下殼迫合前,目視檢查上下殼迫合圓周間隙需平均,手旋轉子順暢。
3.先輕微含緊第一顆螺絲,再含緊對角第二顆螺絲。第三顆及其對角第四顆螺絲比照含緊力道。
4.手旋轉子順暢,重覆3.步驟,直至鎖緊馬達;以上無關馬達震動。

馬達震動來源多為:
1. 轉子與袖管銅軸承咬死(轉子軸已無 Gap play活動間隙),旋轉已變成袖管(套)軸承外徑旋轉。
  上下左右搖動轉子軸可感覺出 Gap play活動間隙。
2. 轉子之 Free Play自由間隙太大(馬達上下殼鎖緊後),黑色間隙片是可更換厚薄調整。
  前後推拉轉子可感覺出 Free Play 自由間隙。

找台大同良品電扇,去感覺沒有數據的經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收修馬達軸卡死的電扇,這類故障在分解馬達時一定會將 SLEEVE BEARING (袖管軸承,對岸稱無油軸承)  ...

其實有時候要看狀況~因為有大多數的狀況是....潤滑油乾掉然後就會卡住轉子
只要拆開清除之後重新上耐高溫的潤滑油就可以撐很久了~
如果是袖管軸承有磨損那就先找看看有沒有零件再跟客人報價
之前還在大同的時候有聽過類似情形
跟客人說無法維修結果客人拿去其他地方修結果修好了n_094|
然後那位客人又跑回服務站揶揄店員.....

网友D:
原溫度保險絲2A
用10A溫度保險絲會不會太大
10A溫度保險絲也比較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有時候要看狀況~因為有大多數的狀況是....潤滑油乾掉然後就會卡住轉子
只要拆開清除之後重新上耐高溫 ...

報告院長,
電扇修理是賠工時,目的是要抓住客人
你說的那台電扇如果是-相同修理方法,那個完修者的功力級數很高
如果那電扇馬達沒拆,只是強噴WD40清洗潤滑完修(但磨損金屬微粒尚存),
收費會較便宜,但是能運轉的壽期不長,吃虧的反而是消費者。
多數使用者依傳統習慣使用針車油(成分不明回)潤滑,縮短了電扇的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溫度保險絲2A
用10A溫度保險絲會不會太大
10A溫度保險絲也比較貴

2A我有備料,10A是驗證空間可否裝入及效果追蹤啦!

网友:
止血鉗散熱???  又學了一招!! 經常逛PIGOO都會有收獲!!
有收獲就多多練習滑鼠左鍵.......

网友(2013-04-25):
謝謝popcorn分享珍貴資料

网友:
大廈扇真的非常難拆,遇到一次就不會想碰第2次.

网友(2015-06-06):
感恩分享--維修心得

网友:
一小時算250這樣收一千塊
消費者不知會不會叫

网友:
電風扇大夏扇很多都没人願意維修 , 原因不外乎一台新的風扇價格不高 , 若維修價已達新
品的一半 ,  試問有誰會願意維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