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櫻花 SH-895熱水器水盤漏水維修

楼主(2013-03-26):
今天的主角
水盤外觀
拆開,水盤頂針在左下角,頂針與底部連接處已經生鏽斷裂
頂針處拆解,有沒有發現多了一隻螺絲?
原來的頂針直徑2.83mm
替換用的不鏽鋼螺絲直徑2.89mm
螺絲頭磨平
插入底片,原來的孔小了零點幾mm,用鐵鎚硬敲,強行插入
合體
試裝
切除過長部分,打磨倒角

裝回完工,頂針直徑稍微變大,漏水也停了.
謝謝收看.

网友A:
小心不符規格~
是容易造成意外的呀~

网友B: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請教IKURA大,你漏水位置也是頂針的位置嗎?
我一直以為是水盤皮破了,才會從那邊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不符規格~
是容易造成意外的呀~

感謝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請教IKURA大,你漏水位置也是頂針的位置嗎?
我一直以為是水盤皮破了,才會從那邊漏水 ...

是的,是頂針裡的O環處漏水,在最後一張照片可以看到頂針旁有直條溝紋,拿一支一字螺絲起子插入旋轉就可以把蓋子 旋開看到O環.
這個櫻花的水盤皮上下都有水,頂針旁有突起的一條水道...
這樣頂針才會上下運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頂針裡的O環處漏水,在最後一張照片可以看到頂針旁有直條溝紋,拿一支一字螺絲起子插入旋轉就可以把 ...

感謝IKURA大解惑,原來是上下都有水,還以為只有另一面有水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