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確定是否為破圖的顯示卡

楼主(2013-03-26):
這張顯示卡滿特別的 微星還是華碩的4850

開機有部分破圖 可是上面又有三條紅線

不知道這樣子 算是破圖還是怎麼回事?

有加焊過 但是情況依舊

那這樣子的狀況有可能是顯示卡上面的電解電容故障所導致嗎?

网友:
電容如果有毛病,遇過的都是大花屏
就像轉電視沒訊號時的顯示畫面一樣

你這個感覺像BGA rework沒做好

楼主:
感謝您 我再努力看看!!!

不過我是沒BGA就是了

那應該是gpu壞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