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全無畫面哪裏壞?

楼主(2013-03-26):
本來有畫面變模糊,或縮成水平線這是仍有畫面的情形,是一般故障情形。但目前示波器打開電源後,畫面從頭到尾都沒亮過就跟關機情形一樣,但按鈕及其它操作都正常代表主機有送電只壞crt,故障前1個月頻繁操作情形是crt完全正常之前crt從無壞掉徵兆,示波器是高檔貨值得修,請問:
1、哪裏壞,是否高壓故障  或 燈絲斷,能否教一下step by step的排除步驟?
2、業界修一次大概多少錢?要修多久天數?

网友:
您好:
請問是電視壞還是示波器壞!
請再修改一下標題及內容,若能再提供您自己測試數據及圖片這樣會比較清楚!
先移到資源回收區,修改後會有同學幫您移到適合版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