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BOSCH IXO 迷你起子機 一窺博世著名的行星齒輪

楼主(2013-03-26):
愛用進口工具的人一定知道來自德國的博世 BOSCH,它與來自日本的牧田 MAKITA,用過這兩種品牌工具的人應該再也用不下去它的副品牌,甚至是其它白牌的工具了,它們比一般白牌的好在那裡?我想大部份的人一時也說不清楚,這跟進口的數位電表跟大陸的"高級電表"有何差異類似,是因為規格嗎?還是只因為MARK?其實規格與MARK都是可以騙人的,其中的差異只有實際都使用過後才會了解,以前我的老師有句口頭禪"不吃臭豆腐的人你跟他說臭豆腐多好吃,他是不會了解的"

我本身就是BOSCH的愛用者,如果是論壇的老會員,一定在版上也看過我用的電動工具都以BOSCH為主,上陣子有機會拿到較多的BOSCH電動工具,對它也有比較多的認識。今天跟大家介紹上陣子造成大家購買的BOSCH IXO 迷你小起子機,藉此讓大家了解BOSCH的電動小起子機跟廉價白牌的起子機有何不同?這次我分解重點在BOSCH 著名的行星式齒輪,如果大家有用其它牌(或白牌)的小起子機,不妨拆起來看一下跟BOSCH有什麼不同?

開始脫衣服啦!

下圖這個達雖小,但是馬力十足。

內部路含蓋過充電、過放電保護, 有看到那個TO-252的MOSFET嗎?馬達要運轉就是經過它,用四個LED清楚的表示電鑽運轉及故障情形,附加一個LED照明,為了讓此LED亮度不受馬達運轉時影響,它可是有經過穩壓IC的(在MOSFET下方)。

下圖就是BOSCH IXO 使用的18650 鋰電池。

簡單介紹完了電路板,我們來看今天的主角"BOSCH 龜頭"。

把蓋子拿下就可看到BOSCH 的行星齒輪。

依序拿掉那三個塑膠的齒輪。

再把裝塑膠齒輪的底盤拿出來。

這個底盤另一面的中心還有一個傳動齒輪。

原來BOSCH的行星齒輪有兩組,馬達是驅動三個塑膠行星式齒輪,再由塑膠行星式齒輪的底盤驅動另一組3個金屬齒輪的行星齒輪。

依序拿出3個金屬齒輪。

再把金屬齒輪的底盤拿出來。

看到連接裝起子頭的主軸了,還有配六個普利珠。

拿出行星齒輪的外軌道盤。

再拿出普利珠。

起子頭的主軸出現了。

再拿出底部固定外軌道盤的金屬鐵環。

主軸原來長的這樣子,完全沒有使用後留下的磨損痕跡,雖然BOSCH的工具已不在西德製造,但它的工藝實在令人欣賞。

由於我這裡沒有夾Ω型扣環的工具,所以只能拆到這裡。

有使用其它品牌或白牌小起子機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你手上的起子機跟全球最大馬達齒輪箱製造廠 IXO 差在那裡?
有機械背景的朋友應該知道,BOSCH已經配了一個強力的馬達了,為何它還大費周章間接驅動這些行星齒輪?真的只有降低轉速嗎?當然不是了。

一分錢一分貨!我們不一定要購買這種高價產品,但是我們應該了解它好在那裡?再回到電表的問題,講一個最最最簡單的,以Fluke的數位電表來說,先不用管什麼功能、規格,光是在切換開關的手感都比台灣製品好太多了,更別說大陸品牌的,用不用心從小地方看起,小地方都不注重了,大地方注重有效果嗎?簡單說就是淪為做表面功夫,我們痞酷網的技術人可不要陷入這等迷思喔!

※其實BOSCH 的齒輪是由台灣祥儀企業所製造的,祥儀企業是全球最大馬達齒輪箱製造廠,台灣真是臥虎藏龍。

网友:
從某購物網站查到的:
Specification
Rechargeable Li-ion Power Battery Cell
High power battery cell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PET

Technical Parameter
Model: 18650
Material: Li-ion
Voltage: 3.7V
Capacity: 1300mAh
Discharging rate:
* Nominal discharge capacity: 1300mah (300mA, 2.5V discharge)
* Standard discharge capacity: 1250mah (10A, 2.5V discharge)
Standard Charge: 1C at 1.3A
Maximum continuing discharging current: 10A
Dimension: Height 65 mm, Diameter 18 mm
Weight: 42g

看老大的拆機圖,應該是點焊鎳片接頭再接線的樣子,
這個要換就要看技巧囉!

行星齒輪的作用是穩定轉速及線性扭力輸出嗎?
謝謝謝謝!

网友:
小弟認為行星齒輪的作用應該是降地轉速提高扭力
起子機轉速高沒意義
紐力大才有用

楼主:
TO:fatzeros & winrar070

當然跟提高扭力有關呀!這麼大費周章多這麼多齒輪及零件不會是好看的,這也是它比別人貴的地方。

牧田(MAKITA)的工具也是令人讚賞的,下次有機會再來介紹。

网友A:
我比較喜歡MAKITA的衝擊起子比BOSCH的強悍多了

网友B:
有沒有喜得釘HILTI的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喜歡MAKITA的衝擊起子比BOSCH的強悍多了

好久沒來我家坐坐了。
動手吧!把你的MAKITA給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喜得釘HILTI的拆解呢?

HILTI也是個狠角色,我有一位同行對它情有獨衷,不過印象中它並沒有生產小電動工具。

我知道雷大也是MAKITA的愛用者,你要拆嗎?

网友C:
這種黃油好像是很黏。是什麼稱呼?要去哪買?

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還是只是一般黃油而已。

网友:
被牧田的鎚鑽扭過手後
就知道它的威力了
也淪為它的擁護者...Or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喜歡MAKITA的衝擊起子比BOSCH的強悍多了

我的MAKITA衝擊起子陪我很多年了,雖然是9•6V,力道是很強的,有一次從2樓落下也沒事,只有一次開關故障,一只簡單的無斷加前進後退開關故障沒法拆,一拆就故障了。
高雄有外匯品的集散地,一次買了2個開關,連電池都預備了許多,沒在怕的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久沒來我家坐坐了。
動手吧!把你的MAKITA給拆了。

我和去年一樣把上半年的課都推掉了
老大不是有上來北部,桃園以北通知我親自接送

老大饒了我吧!
我的衝擊起子才剛坐飛機回來不久
HILTI也有衝擊起子,不過沒用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HILTI也是個狠角色,我有一位同行對它情有獨衷,不過印象中它並沒有生產小電動工具。

我知道雷大也是MAK ...

自從我用了喜得釘的免出力鎚鑽,BOSCH的勉出力就用不習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黃油好像是很黏。是什麼稱呼?要去哪買?

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還是只是一般黃油而已。 ...

我聽回收場王子跟我說過黃油是分0號、1號、2號......等等,0號很稀,我都拿來抹在風扇軸心,用好一點的油可耐高溫,不會因高溫黃油就凝固,可迦免軸心"束心"。
很黏那種黃油我只聽回收場王子說過,但是自己沒用遇,不過起子機應該不會用太黏的,以迦免運轉時阻力增加。

中油的商店都有在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聽回收場王子跟我說過黃油是分0號、1號、2號......等等,0號很稀,我都拿來抹在風扇軸心,用好一點的油 ...

還真的有聽過。。。。

很黏那種黃油對齒輪很好,因為不像常見的黃油會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去年一樣把上半年的課都推掉了
老大不是有上來北部,桃園以北通知我親自接送

原來如此!目前我比較少北上,有北上一定去找你哈拉。

拆工具是開玩笑的啦!我是有一大堆可以拆,拆壞了也一堆備用零件可以更換,不管是BOSCH或MAKITA或HILTI,這種等級的工具沒事還是別拆比較妥當,像這篇那些行星齒輪,光是拆下拍照再重裝回去也是弄的兩手油膩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從我用了喜得釘的免出力鎚鑽,BOSCH的勉出力就用不習慣了。

請問阿資兄你要拆你的喜得釘的免出力鎚鑽來看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阿資兄你要拆你的喜得釘的免出力鎚鑽來看看嗎?

好......啊,等我有空。

网友:
二次減速機構,放大馬達輸出的扭力使起子可以鎖更緊、拆更緊的螺絲、帽.....

网友:
沒那顆減速器,可能要拆/鎖螺絲會是件不可能的任務
那黃油應該是特殊油脂吧,POM塑膠記得不耐油,長時間接觸會劣變

小弟本身也是BOSCH的愛用者,滿推薦一支充電式電動起子給大家使用,GSR10.8-2
可以當電鑽/電動起子/打蠟機/推蠟機,洗車打蠟都是靠這支

网友:
好奇害死貓!!朋友送我的電動起子被我用12v 1.5a的變壓器充壞了
我想說那就拆拆看
結果那個頭掉到地上
撲!普利珠噴不見了
好想哭阿!!
構造跟這隻是很像的
請問普利珠有方法買到或用其他替代嗎?
ps:相機沒電,改天另開一帖po上來...

网友E:
想請教一下,如附圖(借一下 Wish 老大的圖)中的鋰電池是多少 mAh 的,謝謝!

是否是 1300 mAh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請教一下,如附圖(借一下 Wish 老大的圖)中的鋰電池是多少 mAh 的,謝謝!

是否是 1300 mAh 的?

我只知道18650有很多種容量,不過我不知道後面的13P是否代表1300mA。

网友:
老人家沒事動動手,拆東拆西有益腦袋瓜. ...
BOSCH的用過,但是沒買過,以後也想買支電動起子來鎖螺絲.
想不到一支電動起子裡也有那麼複雜的電路板..

网友:
我以前都用國際牌的充電起子.但是一直漲價.從2200漲到現在一支3600><.買一支只能用不到兩年.我總共用了5支.都是壞在碳刷燒斷沒法修理.漲到3600我就拒買.改用台製的生產線專用的起子2500.買三年了也沒故障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