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國際 TC-32VPKA 畫面一閃一閃 電源板維修
火..

楼主(2013-03-26):
外觀
內部構造
主機板
視訊盒
電源板(開機後24V不足且數值跳動)
電源板背面
故障零件KIA78S12P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這就是7812穩壓ic把?  恭喜完修!!

网友:
會修的是換一顆,不會的是一片
感謝分享!

网友A:
想請教問題是在24V跳動??跟換卻是12V IC~
可以講解一下維修思路?

网友:
恭喜完修,我離可以完修的階段太遠了,繼續練功去!

网友:
您的問題是說背光閃,還是畫面影像在閃呢?恭喜修好就好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問題是在24V跳動??跟換卻是12V IC~
可以講解一下維修思路?

我猜是7812的Vin與Gnd有點導通,導致24V有壓降的現象。小黑豆7812會損壞有可能是溫度過高所致,建議改用TO-220封裝製品(塞的下的話)。

网友B:
7812負責L6598D第12腳的供電.

网友:
恭喜大大分享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學習起來..........

网友:
我這邊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不過我這台是友人的37吋TV,壞的應該都一樣才對~
上回已經修過一次了,上次維修工人還說有換PSU板,收了3500大洋。
結果我一拆下來看,都有補銲過及拆螺絲的痕跡,應該是沒有換才對~
找時間來換一下試試!

网友:
搞定了,真的就是7812穩壓ic的問題,看來這應該是這板子的通病之一。
測試了一整天都OK了,完修只花8元!我朋友聽了一整個傻眼,和3500差太多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12負責L6598D第12腳的供電.

學到了,記起來!!

网友C:
朋友今日回報,又開始閃了,傻~
不知發帖的 ledtv兄機台是否還ok呢?
請問版內高手,除了7812穩壓ic外,我還須注意那些問題,可避免又過熱造成7812損壞?
或是有那些零件是我檢修的對象呢?還請指教,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今日回報,又開始閃了,傻~
不知發帖的 ledtv兄機台是否還ok呢?
請問版內高手,除了7812穩壓ic外,我 ...

電壓不穩定(故障零件)穩壓

不能穩壓 那裏會壞(前為供電。後為輸出)
基準點為(穩壓IC)

网友C:
感謝wecan大指導!
看來,我須從前端的供電查起,以找出過熱的元兇,才能避免穩壓IC一直過熱損壞,
如照片的左半部是我檢修的重點,是嗎?tks~

网友(2013-05-14):
引用 网友C:
感謝wecan大指導!
看來,我須從前端的供電查起,以找出過熱的元兇,才能避免穩壓IC一直過熱損壞,
如照片 ...

我覺得好像是PFC的電路,昇壓電路看看是不是有問題,電壓不足。

网友D:
上次在回收廠買回的這台TC-32VPKA我以為撿到寶
回來測試竟然都正常.但最近看久就會閃了.原來是這樣他的主人才把它丟回收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是通病.我一樣沒那能力脩.家裡還有一台TC-32TK偏光膜故障
就先拆電源版過來替換了.

网友:
這塊電源板雖不好修,用點心還是修得好的。

网友:
上周朋友終於忍不住搬來了~
現在的我,正在拆機中~

网友:
找到2個K2843, 1個STR WG252,1個20N60C3,,1個CHN529,1個U10K80R鎖在鋁HS上,
K2843量好了,但其他的~~~不會量?有前輩可指導一下嗎?TKS~

网友:
恭喜完修n_118|

网友:
來努力記下學習中,謝版大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次在回收廠買回的這台TC-32VPKA我以為撿到寶
回來測試竟然都正常.但最近看久就會閃了.原來是這樣他的主人 ...

敢問大大在回收廠是以多少銀兩抱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敢問大大在回收廠是以多少銀兩抱回的

200元一台.回家若有問題再抱回去可以賣100元!

但這可遇不可求.好久沒撿到了

有一個專門修電視的前輩一天跑好幾趟.我下班再過去就要靠運氣XD

我也在澎湖的一個論壇徵求故障的.本來之前有兩台!但有遇到很沒品的網友用私訊攔截掉了

我目前在該論壇用正常的19吋液晶螢幕要交換故障的液晶電視.但都還沒有收穫!

其實家裡不缺液晶電視了.但"尋寶"這感覺是我想追求的XD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元一台.回家若有問題再抱回去可以賣100元!

但這可遇不可求.好久沒撿到了

這種種事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在台中隨便都1000元起跳的

网友:
索性把一次側的小電容都換了,尤其是7812旁那個電容(10v),再把7812換成封裝品加散熱片。
測試了幾天都沒有閃爍的狀況,量了7812,穩定的輸出12.5v,看來,可以組起來了~
散熱膏重新給它再塗上一層,希望能增加散熱效率,再來,就須要時間的考驗了~好重的一台電視丫

网友:
7812換成封裝品加散熱片,因pcb孔太小,只能插入前端了

网友:
這是個好方法

网友(2013-06-20):
這幾天又死機了,這次連閃都不閃 ,直接關機~
看來,又要檢修了~
朋友說,買塊新的來換好了~
恩,我也這樣覺的~搬來搬去,累丫~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