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吋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3-03-26):
請教各位大大 西屋L3226S
故障情形是接數位機上盒訊號會有橫線
接電腦主機信號無橫線 想說換個主板
由於之前找不到主板
最近幾天意外的發現有跟我一模一樣的主板0.0

於是很開心的把它買下來
我換過後
面板有兩條細黑線 中間應該是要顯示小框籃底顯示無訊號
確變成有藍底還兼有雪花...
接著關電看主板 因為板子一模一樣
我就看到下面有顆跟原板不一樣的這IC(如下)

想說會不是這個IC的問題
結果換過去要開機都沒辦法開機
電源12V都正常!!

网友A:
這塊板子很多廠牌都有用...記憶IC跟FLASH IC會不一樣

你開機後聲音有嗎?字幕正常嗎?AV聲音影像呢?

网友B:
AT49BV040A 是顆快閃記憶體,儲存開機資料用
內部資料遺失可能會造成無法開機
請把紅框處的開關接頭接上
按電視機上的電源開關試看看可不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板子很多廠牌都有用...記憶IC跟FLASH IC會不一樣

你開機後聲音有嗎?字幕正常嗎?AV聲音影像呢?

原本那塊版子開機後接上數位盒和電腦訊號都會有聲音
字幕正常
換過去新買板子畫面異常
就拔AT49BV040A IC互換就無法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49BV040A 是顆快閃記憶體,儲存開機資料用
內部資料遺失可能會造成無法開機

按鍵接上去也無法開機~
指示燈完全不亮...
原本指示燈電壓有
0 5 5 3.3 3.3
現在電壓
0 5 5 1 1
沒有3.3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鍵接上去也無法開機~
指示燈完全不亮...
原本指示燈電壓有

解析不同 就會不開機
按鍵設定 也不同 所以不開幾
這個不是 我這個(憨人所想哪麼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析不同 就會不開機
按鍵設定 也不同 所以不開幾
這個不是 我這個(憨人所想哪麼簡單) ...

可是舊主板和新主板
零件都一樣 也都是REV-0012
指示又下角那IC貼不同貼紙
新板貼32"三星 類比-1FAF
舊版  32" 類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舊主板和新主板
零件都一樣 也都是REV-0012
指示又下角那IC貼不同貼紙

我問你 2各面板
是不是(使用同一個)
不是的話 建議 送專業維修
因為說明 你需要學的東很多
我不是(教師)無法一一說明

网友D:
如果自已用 改公板比較快 不然應該把原來主機板裝回 換視訊盒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問你 2各面板
是不是(使用同一個)
不是的話 建議 送專業維修

如果不行的話我會分別把板子賣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自已用 改公板比較快 不然應該把原來主機板裝回 換視訊盒試試看

應該要改公板了
因為我現在連開機都沒辦法開= =
我想應該是
AT49BV040A的問題
資料不見~~
無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