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iew ICE 這對初學者會不會難用!!

楼主(2013-03-26):
學了 8952 一陣子,今天偶然拿到這東西,應該是好東西吧! 因為聯發科買的,上網蒐了一下卻發現價格頗高...

网友A:
阿乾兄,
我真想搬去和你一起住,
有這麼好的地方可以撿東西。

這個東東,小弟猜測,
這是使用在arm base的功能板debug及模擬用的吧!

依mtk的屬性來說,說不定,最近很紅的mtk6577有使用他來debug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
我真想搬去和你一起住,
有這麼好的地方可以撿東西。

FATZEROS大:
   今天拿到的時候(不知內情 只知道 ICE 三個字母)想說應該可以用得到,晚上查 GOOGLE 越發想到,她的腳位好像 多又難搞...

网友B:
阿乾兄,準備要踏入ARM 單片機的世界了!

Realview ICE 支持处理器和目标 IP  :
ARM7、ARM9、ARM11, Cortex-A、Cortex-R、Cortex-M
mkt6577 : Cortex A9双核 1.0-1.2G , 在支援範圍中.

高檔的貨色, ;可以支援各式的ARM ,還要再加一點東西及很多的時間.

网友C:
這是ARM開發的東西吧 哪裡可以撿到這種寶!?

网友D:
這個要配合realview來用阿,一般的jtag都有其他替代品,很多SoC甚至原廠都會另外開發,雖然更多是直接套一顆2232,可以有uart、spi、i2c、jtag一次滿足。上次看到NV的原廠開發工具是用一顆4232。這種ARM原廠的開發工具不一定會比其他的好用,當然配realview來說,是最好用的,新版的realview也只能夠用這種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乾兄,準備要踏入ARM 單片機的世界了!

Realview ICE 支持处理器和目标 IP  :

CNPAN大:
   上次代買的東西最後發現腳全都生鏽了,所以"棄買"!! 最近景氣不太好!! 都沒有"秤斤賣"的LED了!! 這是另外一家的回收場的寶物!
   踏入 ARM單片機的世界!!  "麥空ㄚ" "麥GONㄚ" 假如 25年前就一值走 微處理的路,或許現在還OK!(但是 腦袋已經 "秀斗"了!!
    可能欣賞一陣子 上網把它賣掉吧!!  作為下次進回收場的"銀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ARM開發的東西吧 哪裡可以撿到這種寶!?

在新竹 寶山鄉!! 歡迎光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要配合realview來用阿,一般的jtag都有其他替代品,很多SoC甚至原廠都會另外開發,雖然更多是直接套一 ...

uncry大:
   2232  4232 是 瞎咪東西? RS232的東西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uncry大:
   2232  4232 是 瞎咪東西? RS232的東西嗎?

FTDI FT2232/FT4232    usb to UART/SPI/I2C/JTAG 。

楼主:
引用 网友D:
FTDI FT2232/FT4232    usb to UART/SPI/I2C/JTAG 。

UNCRY大:
  感謝!!

网友E:
高檔貨喔!! 但可能有點老氣囉~~
現在大部分都用SWD 接口, 三條線就可達成, 不佔pin 腳
速度可達 Jtag 的6 倍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檔貨喔!! 但可能有點老氣囉~~
現在大部分都用SWD 接口, 三條線就可達成, 不佔pin 腳
速度可達 Jtag 的6 ...

感謝!! 剛剛查完 JTAG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