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美泰克瓦斯爐烤箱更改瓦斯噴嘴實例:

楼主(2013-03-26):
美泰克瓦斯爐烤箱更改瓦斯噴嘴實例:
移開上爐座~
更換桶裝瓦斯噴嘴,孔徑較小~
依序裝回爐嘴~
打開烤箱,這有兩顆螺絲要拆~
拆下導火板後可以看到烤箱火燄管,火管前後各有一顆螺絲要拆~
這一顆螺絲除了固定外還有其他功能,讓我繼續看下去,拉出最底下考盤會比較好拆卸~
再拆另一端固定螺絲~
小心取下火管,裡面有一片點火頭,一定要小心,它很脆弱的~
換上新噴嘴,為什麼要換ㄋㄟ?原來是使用天然瓦斯壓力比較小,鄉下地方沒有......!改用桶裝瓦斯壓力比較大須要用噴嘴來減壓,避免燃燒不完全~
裝好火管準備試點火~
空氣流量過多須要調整一下!
這一顆螺絲的另一功能就是調整空氣流量~
每一個噴嘴都能均勻點火~
這四個旋鈕分別控制四個爐嘴,試點看看~
瓦斯進氣地方~
點火控制~
謝謝收看~

网友A:
真是厲害, 連這種少見的廚房設備的結構都瞭若指掌. 小弟有個問題, 桶裝瓦斯噴嘴這種材料是一般水電材料行就找的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厲害, 連這種少見的廚房設備的結構都瞭若指掌. 小弟有個問題, 桶裝瓦斯噴嘴這種材料是一般水電材料行就 ...

以這台機器來說只有原廠有~

网友B:
請問樓主您的噴嘴裝回時需不需要作防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的噴嘴裝回時需不需要作防漏,謝謝

只要鎖得順鎖到底即可,銅頭裡面螺牙會相互接觸,類似裝分離式冷氣那樣~

网友C:
厲害!連這機器您都會修~
改天購一台此機...屆時麻煩滷大改為只加水而不加瓦斯就能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連這機器您都會修~
改天購一台此機...屆時麻煩滷大改為只加水而不加瓦斯就能點火~

小的試試看~

网友D:
滷雞蛋大的生意做到連老美都得罪了~

這一定是大戶人家,需要四口爐燒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滷雞蛋大的生意做到連老美都得罪了~

這一定是大戶人家,需要四口爐燒飯.. ...

是牧師~從台北班到南部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牧師~從台北班到南部來~

噢~~連上帝的手下都認識了n_047|

网友:
滷雞蛋大 真是神通廣大, 給您按個 贊!

( 我對 瓦斯設備 只能敬而遠之, 因功力不夠 不敢 亂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