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oldsonic-gs321高壓板故障

楼主(2013-03-27):
如圖

狀況有聲沒影 電源板輸出5v 12v 24v 正常沒有壓降
高壓板側紅色線23.4v  綠色線5.16v  黃色線3.64v 所以綠色線是on-off      黃色線是adj
拿了一片10燈高壓板來測試(故障板為14燈) 可點亮 燈管沒問題
所以確定是高壓板問題 可是要從何處著手 或是買一片比較快
請指教  謝謝!

网友:
換一片 因沒有零件 可以維修
量一量(獨立)那個(線圈)以擊穿(短路了)

网友A:
你會閃一下嗎?   如會閃一下量測變壓器看看

如沒閃一下  量測驅動IC看他VCC有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會閃一下嗎?   如會閃一下量測變壓器看看

如沒閃一下  量測驅動IC看他VCC有沒有 ...

手上兩台 都是(掛)獨立 那個(變壓器)
所以(換板)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