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那一種的硬碟接頭???

楼主(2013-03-27):
請教各位大大
照片中的硬碟接頭是那一種規格啊???
小弟只知道 IDE SATA
沒看過這種的

网友:
KK20det兄,
這個是scsi2 68pin的scsi硬碟,
沒有scsi控制卡,是無法使用的喔!
一般來說,都是使用在server上的,
如果是要拿sata的控制板去換,
這是不行的喔!因為sata只有7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