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顆貼片三級管編號DK-QB是否有代用零件(已解決)

楼主(2013-03-27):
問題已解決2SC4672可以用(雖然下面2碼QB不一樣)
感謝chlu 大提供資訊

此篇實例雖然已經改機點亮使用但還是想把原板修好
http://bbs.pigoo.com/thread-44076-1-1.html
目前查到2顆三級管已經雙導通判定故障了
不過零件不知道去那購買所以來此求助
如圖紅圈編號寫DK QB上網查了資料好像是三級開關管

网友A:
應該是2SC46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SC4672

謝謝回覆
我來研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SC4672

那個壞阿  可以用2SC 5707 代  或是拆4口小燈 高壓條上應該有

网友C:
154 棕色 也要注意~ 還有大電容  也要檢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4 棕色 也要注意~ 還有大電容  也要檢查哦

謝謝提點
小電容換掉後接者就是換154/250V麥拉
今天換掉2SC4672已經完修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40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壞阿  可以用2SC 5707 代  或是拆4口小燈 高壓條上應該有

換上2SC4672
已經不會掉電了
還是感謝您提供
其他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