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安德森電解水零流速

楼主(2013-03-27):
由於家裡電解水自從流速的顯示開始跳上跳下之後 再過一陣子就歸零了 而買的電解水公司已經倒了><

在網路上找了很久才找到這邊!

看到cremaker的帖子之後才了解問題出在哪

拆開之後把米字磁鐵看流感都巡了一遍 磁鐵磁性沒問題

小的有嘗試過去找可以更換的IC 不過似乎不太順利

不知道cremaker大大能不能夠幫助小弟><

有照片但是...好像在上傳方面碰到了問題

搞定的話會盡快分享給大家 !

拆開外殼

拆開外殼

內部01

內部01

內部0102

內部0102

米字及流感

米字及流感

网友:
這裡有貼照片的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感謝!!! 照片檔案改小後就可以上傳了!!!

网友:
我家裡也是同一型號,同一問題,目前缺流感,故障中

网友:
我家的也是,壞了好久,目前尋求解決方案

网友:
看來缺流感的人很多耶.....
這小東東看起來是很多人(機器)的罩門....
用同一機體的不知道有多少間公司.....
我家這台是一家叫浚泰的 TK-566 , 機身下面貼著"神戶電工"的貼紙
跟版大照片除操控面板外,液晶顯示、機板、機殼、底座、管線配置完全一模一樣....

一樣是流感問題...
不過比較單純,還會跳 02..03..02..03..02..02..的..,研判霍爾IC沒壞,拆開後米字輪磁鐵明顯銹蝕!!
但是聯絡上述公司....線上課服跟我說他不知道可以單買流感(甚至不知道啥是流感)....
而說要轉工程外務跟我聯絡...搞了一個多禮拜也沒回我 !! 超機車的....

只好DIY換磁鐵...
這兩天已進行到最後步驟...過兩天再把詳細過程post上來!!

楼主:
先會跳來跳去 再過陣子就會歸零了~ ~XD

网友A(2015-03-30):
我家也是同款的,那裡可以買到流感零件跟Hall IC,看來這台的通病是這個零件耗材,有大大可以PM一下嗎?感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是同款的,那裡可以買到流感零件跟Hall IC,看來這台的通病是這個零件耗材,有大大可以PM一下嗎? ...

其實,最快的方式就是找原來的廠商維修。
以前本版有提供免費的流感,但後來問題多多,目前已取消該項活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最快的方式就是找原來的廠商維修。
以前本版有提供免費的流感,但後來問題多多,目前已取消該項活 ...

Cremaker 大,拜讀過你的文章後,我想還是回歸RO 系統比較方便,我現在在前端進電解水之前有三道過瀘,且這三道過瀘後有獨立的出水,若我要改加裝的RO在電解水之前 ? 有什麼建議嗎? 還是在新竹地區可以PM比較建議的店家可以PM給我 ? 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emaker 大,拜讀過你的文章後,我想還是回歸RO 系統比較方便,我現在在前端進電解水之前有三道過瀘,且 ...

抱歉,不是很了解你的意思,是否如此:

1. 在 電解水機加 RO 機
2. 將原來的 3 道改裝成 RO 機

這兩種情況都不一樣的。

网友:
霍爾IC上 沒有型號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抱歉,不是很了解你的意思,是否如此:

1. 在 電解水機加 RO 機

對,將原來三道改RO,但多接一個三通,一管還是分電解水機,一管給RO,不過看來管徑大小不同,RO是2分管,電解機是3分管,正在煩惱要怎麼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將原來三道改RO,但多接一個三通,一管還是分電解水機,一管給RO,不過看來管徑大小不同,RO是2分管 ...

先給你個建議,水質若是太好,電解水機造鹼性水的效率可能會打折扣。你可能有注意到,電解水機濾心上面有個白色的蓋子,其實是用來加鈣用的,以加強電解效果。

進一步來說,日本進口的電解水機都有加鈣口,原因就在此,因為日本水質較佳,若沒加鈣,可能會造不出鹼性水。

你要將前置三道過濾改裝成 RO 系統,不是不能改,但可能是個大工程:

至少需加上:

1. RO 外殼及 RO 膜
2. 逆止閥及相關接頭,RO膜是用細牙的
3. 馬達,通常會配變壓器
4. 高低壓開關及接線
5. 另外,是否要接壓力桶,壓力桶上的球閥開關

另外。由於 RO 是美國規格,走的是 "分",一吋(8分)等於 2.54 公分,而電解水機是日本規格,走的是公制,這也是要注意的地方。

提供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