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37(M)電源板TOM202CABB 零件詢問(以完修)

楼主(2013-03-27):
Q5 Q6  R44 R45

Q6 很像是 2T 其他位置有這顆
Q5 NEC K31  ****
R44  ?
R45   ?
麻煩有的大大 看一下
補充一下 還有 R 29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塊
Q5-p6nk60zfp
Q6-w2t---與Q2相同
R45-103
R44-3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塊
Q5-p6nk60zfp
Q6-w2---與Q4相同

感謝~你~我 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我 試看看~

你先修看 這一塊我有阿 看到時候 ad板借我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塊
Q5-p6nk60zfp
Q6-w2t---與Q2相同

再 幫我看一下 ~R29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 幫我看一下 ~R29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 幫我看一下 ~R29 謝謝~

阿宗.這塊我有.拿來試吧!
這塊不好搞.用料太差.散熱片太薄.常會空焊.

网友B:
你的FET擊穿 限流電阻也燒了基本上你的IC4驅動IC也死了~百分之百死了

以上個人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ET擊穿 限流電阻也燒了基本上你的IC4驅動IC也死了~百分之百死了

以上個人經驗 ...

這一顆 IC 買的 到碼? 有規格可以查碼?

网友:
我是大陸買的就OP35 QP35 他是震盪驅動IC

网友:
看IC mark 好像這一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615854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ET擊穿 限流電阻也燒了基本上你的IC4驅動IC也死了~百分之百死了

以上個人經驗 ...

請問大大 ~Q6 2T 可以用 哪種代用~ 比對 Q12 電晶體
我用W2T 可以嗎?(電表測量一樣)
IC4 確定 壞囉~短路囉 拆下就沒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Q6 2T 可以用 哪種代用~ 比對 Q12 電晶體
我用W2T 可以嗎?(電表測量一樣)
IC4 確定 壞囉~短路 ...

2T 應該是 PNP transistor 4403 有很多廠商生產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403&t=0&o=4
W2T 是NXP   PMBT4403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MBT4403.pdf

楼主:
331  打錯 331 電阻
R29 有點 焦黑 測量 沒壞掉~也更換
以修復 感謝 網友 提供的 零件編號 還有資訊

网友:
恭喜KIMO大完修,似乎也花了很多時間,這麼多東西壞掉,還好能修復,不然就難搞囉!

网友:
恭喜完修~~說真的這塊常壞這裡~~我也遇過好幾台!~~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高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