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GF191螢幕線故障

楼主(2013-03-27):
請大大幫我看看,我有二張圖一張是故障圖,測不到3個顏色,如果用公版螢幕線改怎麼接呢,

网友A:
我被打敗了 不知所云

不是靠(色線)是靠電壓分辨

楼主:
就是不懂,還請大大指導是要從那裡量電壓呢?量出顏色線腳位是比較好讓大大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懂,還請大大指導是要從那裡量電壓呢?量出顏色線腳位是比較好讓大大指導 ...

用三用電錶量就可以,毆姆檔會用吧!
如果三用表不會用先爬爬文再來吧!

网友:
1.故障頭端的15pin腳位配置,看起來是錯誤.而公板的腳位配置(15pin)才是正確的,不知原故障線是否被誤值.(或被改成單色螢幕?)
2.量一下公板線14pin的地線,是否與驅動板的地線腳位一致,即可直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被打敗了 不知所云

不是靠(色線)是靠電壓分辨

敗的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用電錶量就可以,毆姆檔會用吧!
如果三用表不會用先爬爬文再來吧!

以上腳位都是用3用電錶歐姆檔量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腳位都是用3用電錶歐姆檔量出來的

大大你好~
你的問題其實沒那麼複雜~
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既然你的故障頭已壞了~用3用電錶無法用逼逼檔查出腳位~
那你還不如用古老之拆線皮法~去找出15pin的腳位配置~
再依據位子將好的公版線頭看是否一樣~不一樣就跳一下線~
應該就可解決~雖然這方法很笨~但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