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machines D525過電不開

楼主(2013-03-27):
acer Emachines  D525有過電但無畫面,風扇會隨著溫度升高而轉動跟停止,BIOS﹝25L16﹞ 一腳有跳動的電壓,請問是BIOS異常還是北橋丫?

网友A:
有插上除錯卡試試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插上除錯卡試試了嗎???

手邊沒有除錯卡耶!?筆電用的會很貴嗎?

网友:
先刷bios試試

楼主:
沒工具~有bios~高雄有大大可以代燒嗎?

网友B:
先更換記憶體  在外接螢幕看看有無動作
再來看他的散熱狀態明顯不足 偏向 橋 OR 顯卡晶片掛了 回焊 或是從植球後焊上也許會好 或是換改良版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更換記憶體  在外接螢幕看看有無動作
再來看他的散熱狀態明顯不足 偏向 橋 OR 顯卡晶片掛了 回焊 或是從 ...

換過了!也外接過!都沒反應~晶片溫度摸起來不會很高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了!也外接過!都沒反應~晶片溫度摸起來不會很高的說

這樣有點偏向你之前說的BIOS掛了

楼主:
BIOS已經更新但仍然無畫面~~要轉向哪方面維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