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電視遙控器無訊號維修實例

楼主(2013-03-28):
這一把遙控器壞掉的原因上面的

LED訊號燈無法發送出來

原因來自於遙控器經常會摔到地上

所造成的銲錫和銅箔脫落

的原因造成無訊號發送出來

我們只要將上面的焊接點

加以補強即可完修

PS:

這是自家用的遙控器型號是RC-2802

因該算是最軟的一個維修吧@@

第一次學習維修~焊工有點不好

請多多見諒囉

网友:
凡事起頭難!!!

恭喜您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楼主:
設備比較不齊全又加上技術有待磨練

本來是想要修補銅箔但手頭上沒有材料

所以只利用補強的方式

各位大大不嫌棄我的焊工技巧就不錯了

网友:
....原因來自於遙控器經常會摔到地上...
我想你還是會再次遇到上述情況現象
我有想法;
因為銲錫面銅箔已經剝離  目前只靠新銲錫支撐
摔到地上LED重力衝擊搖晃  新銲錫支撐不了多久
把LED零件面引腳與pcb點少許快乾膠
LED重力衝擊力量就只傳到快乾膠固定點   減輕衝擊力量傳到新銲錫點引起崩壞

若是要點快乾膠  LED塑膠部分先套(衛生紙/膠膜類)護好表面
避免快乾膠揮發時使LED塑膠表面霧化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謝謝分享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