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種子550W無PG電壓

楼主(2013-03-28):
小弟目前手邊有一顆SEED 種子550W的電源供應器
用液晶測試器顯示PG990~電表量並無電壓輸出
此POWER監控IC是點晶的PS224
再網路上找到PS224的參考電壓後!!
比對參考電壓後發現待機與啟動後第1腳(PGI).第3腳(FPO/).第16腳(PGO)都無電壓輸出!!!
經追查電路後發現從光偶有5V電壓經過0歐姆電阻再到
511電阻前端都還有4V左右電壓~但是測連511電阻後端
電壓就變0V了!!~斷開PS224的第3腳(FPO/)腳後~
電壓就出現了!!!
所以是否可以斷定是PS224監控IC故障導致FPO/電壓被拉低???

附上找到的資料

网友:
1.會不會是進入保護??
可以參考附件 Debug Q/A
PS22X 應用與對策.pdf (369.21 KB, 下載次數: 68)

2.或是PGO腳上的pull high電阻 並容 zener 有壞件

3.感覺PIN3 FPO/  開機變LOW 動作應該沒問題

-->PIN3空開腳後可開機: 有點奇怪  是不是有其他元件拉LOW 不然POWER此時不能開機才對

4.最後才會懷疑PS224 NG

网友:
通常部會是PWM掛喔!!

我記得剛處理過2台七盟420W

PS223的PWM 通常都是掛  旁邊的494!!

网友:
個人經驗, 類似 D312 位置 4148, 可先查查由無異常, 若無, 則合理懷疑PS224有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板大回復
PGO電阻與zener拆下測量並無損壞
Pin3的FPO/待機要有4.7V實測卻沒有~但是把此腳斷開後就有4.7V電壓!!!
D312的4148也檢查過也無故障!!
所以小弟才會懷疑是PS224故障了!!

Pin 3腳未斷開時511電阻後端電壓被拉低(待機時應有4.XV電壓)

Pin 3腳斷開後511電阻後端電壓灰復到4.7V

而外在提問一下
PS224.PS224A.PS224C.PS224U
可以互相代用嗎????

网友:
除了PS224U 的PDF沒找到以外
看了其他pdf 都跟PS224相同,特性也一樣
這系列PWM監控IC應該是能通用的

代換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