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O T87I029.14(I315B3)高壓板的IC4614一直燒毀問題

楼主(2013-03-28):
請教各位高手幫忙,高壓板上面的IC4614一直燒毀,有發現IC4614下排的第3和第4隻腳阻抗低於10k歐姆,但查不出是哪邊出了問題?

左側圖

左側圖

正面圖

正面圖

网友:
單換IC不會好的~~會燒IC都有原因!~~

网友:
负载有短路或激励不足所致。

一般是高压变压器短路较常见。

网友:
高壓包或燈管皆昰問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