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ooler Master RS-400-PSAR-I3 二極體燒毀破裂求助

楼主(2013-03-28):
這顆應該是ZD二極體,電路板標示ZD1在CEF02N65D這顆IC上方。
有人知道這顆二極體型號是什麼嗎?二極體能看到的貌似5的樣子,麻煩有這顆電源供應器或者知道的提供一下訊息,因為壁虎跑進去就燒毀一堆東西!!

网友:
最好能有圖片,方便查看.

楼主:
圖片來了,不足部分請在跟我說,先提供幾張

紅圈處為斷裂ZD二極體(型號未知!!)
謝謝大家!

网友A:
看是只有斷成2截,合起來也看不出型號嗎?
不然就要查看一下線路,看看CEF02N65D跟ZD1是否有線路連接.
若有是如何連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片來了,不足部分請在跟我說,先提供幾張

麻煩看一下版規,把圖上傳到論壇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只有斷成2截,合起來也看不出型號嗎?
不然就要查看一下線路,看看CEF02N65D跟ZD1是否有線路連接.
若有是 ...

ZD1有跟CEF02N65D接在一起,不過是接在CEF02N65D的G腳位,而ZD1另一頭是跟大電容820uf 220V的負極相接。因為斷成2截但還有一小部分不見了,所以看不出來是什麼,ZD1還能辨識的是後面有一個5

IC資料
web2.cetsemi.com/PDF/TO-220-263-N/P02N65D(F).PDF

网友:
如果是這樣接,那顆ZD1是保護CEF02N65D用,用1/2W,18V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