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滑鼠微動開關維修實例

楼主(2013-03-28):
滑鼠微動開關按鍵不良維修更換初體驗

這是我第一次更換滑鼠微動開關

請多多指教= =

終於完修

网友A:
這些圖.....怎麼那麼微動?....
難道微動會傳染.....

楼主:
被大大那麼一說突然感覺身體好微動n_081|

网友:
小弟也有換幾個滑鼠的經驗,換完感覺真的很好!!感謝分享

网友:
這是夢幻式的換法

网友:
那些照片太不清楚了.
好好一篇分享就這樣遭蹋了,實在有些可惜.

网友:
我還以為是維修滑鼠的微動開關

网友:
日本歐姆龍嗎? 好像越來越貴了

楼主:
一顆25塊錢

因為我是用視訊去拍攝

所以會稍微模糊了一點點

請多多見諒

网友:
82732152大大:

下次免用烙鐵啦,請看小弟簽名處的連結,裡面那篇修滑鼠的,方便又快速,您不妨參考看看^^。

网友:
常換的是左鍵開關
中間滾輪就好像比較難處理
希望下次有比較好的圖解喔
謝謝分享

楼主:
中間的滾輪指的是那一顆編碼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些圖.....怎麼那麼微動?....
難道微動會傳染.....

是那種只有號稱X百萬畫素的CMOS視訊頭的問題,光照不足
我之前有一個跟防毒一起買的,更慘,在室內完全沒辦法用,因為日光燈通常在房間中央
然後電腦我們都會推在牆邊,人坐上去,好嘛,不用化妝就可以演包青天了

楼主:
大大說的因該是滑鼠中間滾輪的編碼器吧拆解是這樣拆

不過手頭上缺少那一顆編碼器= =

楼主:
A-John大妳的那篇帖子我看過了很實用我學起來了

順便一問如果滑鼠的箭頭指標會亂跑那是什麼東西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A-John大妳的那篇帖子我看過了很實用我學起來了

順便一問如果滑鼠的箭頭指標會亂跑那是什麼東西 ...

先考慮看看是不是滑鼠墊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John大妳的那篇帖子我看過了很實用我學起來了

順便一問如果滑鼠的箭頭指標會亂跑那是什麼東西 ...

如果桌面平整而沒有其它反射的問題.
很可能是裡面的IC掛了.

楼主:
中間的IC編號A2633G

不知道找不找的到此顆IC

還是有其他編號可以替用

他有反應只是有時候滑鼠在指標

在移動的時候左右搖擺滑不過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A-John大妳的那篇帖子我看過了很實用我學起來了

順便一問如果滑鼠的箭頭指標會亂跑那是什麼東西 ...

如果是偶而發生的話,有可能是滑鼠線裡面斷掉,不斷的接觸到又斷路。

也有可能是滑鼠下方的膠墊(滑鼠本身的)磨損、造成與滑鼠墊的距離太近、
造成光學反射的角度或距離不對,您可以把滑鼠下方的膠墊(通常有4個)各貼上
1片硬紙板(普通賣東西那種吊卡的紙板或透明塑膠版、別太厚也別太薄)試試,
大概就能分辨出是否為磨損。

楼主:
我在測試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