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320B1-L010C T-con板維修求助

楼主(2013-03-28):
各位先進,
在下現在修理一台奇美的N-5325,症狀是畫面有一半無影像參考這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45-1-1.html
測量所謂這塊T-Con的通病處發現左方的L1117DG的電壓只有約1.7V,之後因為手上有外型不同的L1117 3.3,
就先換上,但是電壓還是無法回到正常的3.3 V.

尋其電路往下發現兩顆貼片電阻

分別是R143與R169.
R143標示 24B (248?),實際測量阻直為 1734歐姆,所以應該是24B沒錯,
R169標示 01B (810?),實際測量阻直為 500歐姆,如果是01B應該是1000歐姆.

但又想到電阻損壞應該是阻值變大,所以在下猶豫了....

請手上有這塊板子的大大測量正確阻值告訴在下,感激不盡.

网友A:
阻值應該是正確(你沒拆下測量吧?)
2.5V 那顆拆下看看 3.3V 是不是回來了

网友B:
這顆LDO是電壓可調整型,不可以換成固定型,
如果要換固定型就必須拿掉兩顆電阻,但是
此顆輸出電壓大約為3.5V,因此原廠才會
設計成電壓可調整型.
01B=1000歐姆
24B=174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應該是正確(你沒拆下測量吧?)
2.5V 那顆拆下看看 3.3V 是不是回來了

chlu大英明,
拆下測量後,阻值是1000歐姆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LDO是電壓可調整型,不可以換成固定型,
如果要換固定型就必須拿掉兩顆電阻,但是
此顆輸出電壓大約為3.5V ...

感謝海洋大告知阻值,
在下已經換回原來的L1117DG,
量測結果,3.3V ,2.5V, 3.5V都有了.
補上故障畫面.

至於後續晚上試過再報告.

楼主:
剛才裝上板子測試,狀況依舊,沒有改變.
T-Con 的MMC6100B 25與LM1117 3.3已經換新,電壓也正確.
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