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容拔取器

楼主(2013-03-28):
在換電容時
有時電容位置可能比較小,或是旁邊有障礙物
導致手指比較不方便把電容拿來下
就變成要用尖嘴鉗去把電容固定住,再慢慢搖呀搖

請問
有沒有那種電容(圓型)固定器之類的工具

网友:
一搬來說,通常都是用鑷子吧,不管是電容、晶體...
其實不只是電子零件,就甚至其他作業工作,珠寶、手錶、精密機械...
都是以鑷子最方便,小弟簽名檔中自己所發的帖裡面那個修滑鼠的帖子,
裡面那種鑷子,算是細長又有力的,另外還有寬而有力、細長方便在小空間工作的,
甚至寬而有力但前端細長的等,非常多種,依您的工作環境,選擇適合的,就很方便,
另外,不見得都要買很貴的,10元商店也有好幾款,只要適合,就是好工具。

网友:
我是用細長尖嘴鉗~當然力道要控制好(電容會變形)~鑷子也會視情況用上

网友:
聽說虎克船長的HOOK 勾  都是委託POPCORN大師打造的...

零件挑勾DIY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