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電子零件的材料行 整理(歡迎大家補充台灣各區材料行)

楼主(2013-03-28):
以下是小弟常去的心得~歡迎網友繼續補充~2013-03-28

花蓮
東威電子材料行   花蓮市主信里中正路428號               電話 038346836   週日無休              老闆比較會賣,大部分都是老闆娘
恆茂電子材料行   花蓮市富國路59號                           電話 038574677   週日有休(開小門)  老闆娘會幫你找代用電晶體
正義電子材料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113-2號            電話 038326522   店面擺設較開放     比較少去,但有賣示波棒
建華電子材料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154號之2   電話 038521936   週日休                   去過幾次,絕版庫存品比較多
志成電子材料行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136號               電話 038333287   好像倒店改賣別的 老闆時常不再,阿嬤再賣

台北
源達科技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6號B1(國際電子廣場)   電話 : (02)2396-6662          東西最齊的店(價錢偏高會打折)

网友:
不要只限花蓮吧!!
最好是台灣各地都來一個總匯!!!!

网友:
我來提供一下高雄店家。

大林電子
807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97號 07-2371333 週一 ~ 週六:09:00 ~ 22:00 週日:10:00 ~ 21:30
3C雜項類為主,IC種類很少,全是一般品,特殊品幾乎沒有,服務普通。

中將電子
(807)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247號 (07)235-4786  早上九點到晚上十點
3C雜項類居多,IC種類少,全是一般品,特殊品幾乎沒有,服務差。

禾樺電子
中將隔壁 07-237-2555 早上九點到晚上十點
3C雜項類居多,IC種類比較多,特殊品多一些,服務算不錯,但是員工程度差。上次去買銀雲母電容,竟然連續問了兩個人都說沒聽過這種東西...

海利電子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90巷3號 07-235-2729 營業時間不詳 有時會跟著國定假日休假
高雄唯一能稱得上補品店的店家(上次竟然看到Rifa 169 33000uf電容),特殊零件多(雙信銀雲母、Wima電容、Vitamin Q電容、OSCON、Dale、東京光音無感電阻...等)。上面兩家找不到的就會來這邊找,缺點是價格偏高一些,但我覺得合理。

邱葉原電子(品銜電子)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63號 07-321-9213 週一至週六9點至6點
補品級電阻、電容少,但是一般種類電容很多。還有,工業用IC、connector很多,最大的優點是有提供拆機品銷售,售價很低。另外就是風扇種類超多,幾乎涵蓋了所有規格,上次還買到Panasonic日製電腦風扇。服務佳。

网友:
台北其實很多~國稅局那一區就一堆了~
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幾乎都可以找到~

新德昌電料行(國稅局旁邊)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16號
(02) 2381-5178
旁邊有一家川禾
川禾和德昌是中華商圈的兩大門神
德昌比較乾淨整齊,東西似乎也較多,還有 Philips MPR-25 電阻。
川禾零件卻非常發燒,架子裡遍是 Sanyo OS-CON、CDE silver mica、WIMA、RIFA、Allen-Brabley 這種發燒貨色,而且價格又非常便宜。

大慶電料行
電話:02-237509320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洛陽街9號1樓
新德昌旁邊洛陽街上的大慶電料行也是值得一逛的喔

恆茂電子
電話:02-2361-0766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7號1樓
台北西寧市場附近的恆茂電子,在西寧廣場外圍,繞一圈就可以看到了
裡面的貨色算是齊全,也有一些SANYO Rubycon的貨色
只是價格就比較貴,裡面大多以NCC的貨色居多

网友:
德昌我去過,幾乎是Philips專門店,上次去台北特別去找它買Philips銀膜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