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小型充電式LED手電筒 才NT:50

楼主(2013-03-28):
當初在夜市喊價買的!!當然就是老闆說"一支50".....大家在我.我..我..我......
把它拆了!!50元既然可以用110V充電~去買沒充電也要NT20~30..

1.. 3顆爆亮LED
2..警示3顆紅色KED
3..切換開關
4..充電線與屁股可以吸在鐵上面(修車~修電腦~修......)
實在太強了!這樣才50元....老闆還有賺!!
拆開後~~內部電路~真簡單---------->難怪有賺
5...電容
6...橋式!既然可以用4顆焊成橋,焊工一流
電路看起來很像之前討論的~串N顆LED燈的電路~我是不懂
7...最後最強的是
小弟我研究很久!這個黑盒子~~
一直拆~~原來他是鉛酸電池!!
第一次看到這麼小的鉛酸
兩個加水孔
以上~~不知道有NT:50的價值嗎?
分享給大家

网友:
呵呵,50元,還好啦,當玩具玩玩就是了,反正是鉛酸電池,稍微過度充電也不見得會壞。

這確實是電容降壓方式的電路,然後用電阻限流供給LED使用的,至少還算能夠正常工作。

感謝大大提供這篇文件,又看到1款便宜、可用、又有趣的產品^^。

网友:
似乎沒有保險絲的設計,若橋式焊功不良或是撞擊導致短路,再插電應該會放煙火?
50$買來研究很值得

网友A:
這種小顆的鉛酸電池是4.0V,
之前買過大支充電式LED手電筒?(NT:100以內),
兩段式燈光,也是用這種不耐用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小顆的鉛酸電池是4.0V,
之前買過大支充電式LED手電筒?(NT:100以內),
兩段式燈光,也是用這種不耐用的電 ...

應該是夜市或是10元的店買的??
我想應該出於同一個設計@@
就是要便宜~~因為鎳鎘已被說不環保!有毒~~
最便宜只剩鉛酸!!其他鎳氫~鋰電都要接近百元!加上其他電路與產品~
還有樓上大大所說~這電池充過頭也不會掉!更不會也危險~少掉充電保護電路~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等不能充電時,改成用乾電池或鋰電池供電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