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屏線跳線不正確還是解析度沒設定好?

楼主(2013-03-28):
tinypic.com/player.php?v=25gch91&s=6

以上為螢幕顯示影片連結,由於無法PO連結

最近研究改公板,想請問這是解析度沒設好,還是屏線沒跳正確?謝謝!

网友:
無前因後果 小弟不才 實在看不懂您的問題

网友:
面板的相關資料要PO上來丫

楼主:
Pin1 Pin2 vcc
補上屏線照片

面板FPF42C128128UB-01,公板6M48

請大家幫忙

网友:
大概設定部份會動到的是解析度及bit部份,沒畫面只能用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1 Pin2 vcc
補上屏線照片

Pin1 Pin2 vcc
怎嚜pin2會用黑色線
何另一條黑色線確定不會搞混嗎?
一般GND才用黑色線,
VCC和GND不要搞錯了
不然你就要繳學費了

网友:
面板FPF42C128128UB-01  ==>是電漿PDP面板
屏線接頭應該是20PIN的LVDS單8屏線接頭
您的公板接頭接腳圖
因為您是20PIN的LVDS單8屏線只要看到前20PIN就好
pin2會用黑色線很危險搞混了可是會燒公板或面板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pin2跟其它黑色量過沒短路,pin1 pin2 兩個vcc這樣供電壓應該足夠?所以應該也不是面板燒掉?看來真的要用魂斗羅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