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燒錄機_托盤不開門維修

楼主(2013-03-29):
   說到這台啦! 讀寫都正常,門就是愛開不開,每次都要動一下針,真的是氣死人

皮帶換了,也抹了齒輪油,有改善一點,偶而要用手拍一下才會出來…

剛好有台TEAC燒錄讀寫頭掛了,放了好久總算可以用上!
與這台Litt-On的比對,除了貼紙幾乎是一樣的。

拆開原本的機座,與TEAC的比較,紅色貼點處轉動時明顯卡卡的,下方齒輪已有磨損…

整個電路大搬家,安厝到TEAC的底盤。原因是:TEAC的底盤的狀況較佳,再來也不想換牌子。

測試很滿意,組合裝機完成。

回收再利用是美德,光就顆BIOS(SST25VF016B)、I451(5v轉3.3v)就夠本…

總結:一般光碟機不開門,大部分都是皮帶傳動的問題;本例則較少見,運氣好剛好遇到一樣的,不然去那裡買一樣的齒輪?

网友A:
光碟就算不用,放久了也會讀不到.是東西用料太爛,還是太精密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光碟機經常發生不開門的情況,古人老早就有預言到了:
"應嫌屐齒印蒼苔、十扣柴扉九不開... "

意思是說:如果齒輪上卡了灰塵,用食指去按光碟機的鈕,就不會開門,得用拇指去按才行...

偶來亂的....  快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碟就算不用,放久了也會讀不到.是東西用料太爛,還是太精密了.
恭喜完修. ...

Ricky大大有沒有抽菸??

小弟戒菸前,通常每1年半左右換1台光碟機,原因都是雷射透鏡上面燻黃,造成有時讀不到,或燒好的片子自己讀不到...

戒菸後,到現在3年多了,還沒換過光碟機(都有持續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icky大大有沒有抽菸??

小弟戒菸前,通常每1年半左右換1台光碟機,原因都是雷射透鏡上面燻黃,造成有時 ...

A-John大,我沒有抽菸耶.
或許有可能是公司的環境所致.

网友:
該把那些須用針開門的光碟機拿來修一修了,謝謝提供意見

网友:
Litt-On  拼錯了

网友C:
光學讀取頭上哪顆VR是DVD雷射的?

网友D:
其實應該是轉盤上方磁鐵吸力太強用一張紙黏雙面膠就不會打不開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應該是轉盤上方磁鐵吸力太強用一張紙黏雙面膠就不會打不開門了

我祇換底座部分,其餘都是原來的!
上蓋只是吸附用的鐵片,磁鐵是在中心轉軸上方(圖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學讀取頭上哪顆VR是DVD雷射的?

說真的:不用再調了!那是雷射頭品質的問題
我拆過的光碟機,少不了50台了…
以 L 牌燒錄機不讀片為例,它的DVD都可正常,倒是CD-ROM就是不讀。
而ASxx初期的機種,CD-ROM、DVD-ROM就耐操的很。

网友E:
小弟遇到的多半是皮帶老化龜裂....不知大大是否知道那種皮帶上哪買QQ

网友:
沒注意到那顆齒輪有沒磨損的問題,謝謝分享
港都狼庫房很多,要幾台去抓來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遇到的多半是皮帶老化龜裂....不知大大是否知道那種皮帶上哪買QQ

直接從User(對專人員而言)換下取回,再拆下回收就有了!
買來未必會完全吻合,因為供應鏈在大陸嗎。

個人經驗:DVD-RW的光碟機(IDE介面的),讀寫頭的壽命是最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真的:不用再調了!那是雷射頭品質的問題
我拆過的光碟機,少不了50台了…
以 L 牌燒錄機不讀 ...

我有台20X建興的DVD-RW就是DVD讀寫功能有異常,
會發生偵測不到光碟片存在的情況...

网友:
港都狼庫房
一時會意轉不過來n_080|

网友B:
大家有沒有拆過DVD的雷射頭來玩??加上透鏡組、散熱器後,用來點火柴可以瞬燃、打在反光和散熱不好的材料會馬上冒煙、燒黑,功率蠻高的!!

YouTube網站上有許多改裝短片,搜尋"DVD laser"就1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有沒有拆過DVD的雷射頭來玩??加上透鏡組、散熱器後,用來點火柴可以瞬燃、打在反光和散熱不好的材料會 ...

好恐怖喔,恐怖到極點了 ...
我也有看過一些影片,但是還沒改過,本來想改一支來當記號筆用,呵呵,想歸想都還沒動手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光碟就算不用,放久了也會讀不到.是東西用料太爛,還是太精密了.
恭喜完修. ...

許多的電子產品都會這樣,所以只要沒用的,就用塑膠袋封起來,這樣就可以放很多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Ricky大大有沒有抽菸??

小弟戒菸前,通常每1年半左右換1台光碟機,原因都是雷射透鏡上面燻黃,造成有時 ...

抽菸跟光碟機有什麼關係? ...
難道每次你抽煙就賞它兩口 ...
我是不抽煙的,說一下到底怎麼一回事? ...

网友G:
引用 网友B:
Ricky大大有沒有抽菸??

小弟戒菸前,通常每1年半左右換1台光碟機,原因都是雷射透鏡上面燻黃,造成有時 ...

雷射透鏡被燻黃,用棉花沾酒精擦拭乾淨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許多的電子產品都會這樣,所以只要沒用的,就用塑膠袋封起來,這樣就可以放很多年了. ...

光碟機裝在電腦上,很少人會拆下來另外裝在塑膠袋裡,要用再拿出來裝上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光碟機裝在電腦上,很少人會拆下來另外裝在塑膠袋裡,要用再拿出來裝上去吧. ...

你說的情形電腦有沒有在用呢?
若是連電腦也沒在用,那就整台包起來,要不然以台灣的濕氣,會讓電器產品得風濕的,像我住的地方,常用的鱷魚夾,差不多一年外表就卡了一層鏽斑,若不丟掉的話,得用擦原子筆的橡皮擦處理,不然得丟了.
若是電腦有在用,那可能就麻煩了,牽涉到環境濕度和產品品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說的情形電腦有沒有在用呢?
若是連電腦也沒在用,那就整台包起來,要不然以台灣的濕氣,會讓電器產品得風 ...

電腦有使用.光碟機很少使用.像公司的電腦經常出現光碟機讀不到光碟. 但是光碟機是很少使用的.
所以才會說放著不用也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腦有使用.光碟機很少使用.像公司的電腦經常出現光碟機讀不到光碟. 但是光碟機是很少使用的.
所以才會說 ...

你說的應該跟產品的品質有關,我也是有那種情形,DVD-RW少用,要用時就故障了,無法讀取資料.還沒拆開修,不知那裡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抽菸跟光碟機有什麼關係? ...
難道每次你抽煙就賞它兩口 ...
我是不抽煙的,說一下到底怎麼 ...

小弟之前抽菸將近30年,整個房間都燻黃,沒抽菸的人可以看看廚房的排油煙機外表,燻黃的程度差不多,有燒香的家庭,也可以看看神明桌燻黃的程度就能體會。

直到目前,電腦主機雖然換過看不出來了,但是沿用舊的螢幕、鍵盤,都還是燻黃的,之前光碟裡面的透鏡也都每1年半左右就燻黃到常常讀不到,曾經清潔過、有改善,所以知道原因,後來就有留意大約多久得清1次,因此知道大約的時間...  當然,抽菸量的多少每個人不同,主機擺放位置、房間空氣流通路徑是否經過主機,也都是影響這段時間長短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說的情形電腦有沒有在用呢?
若是連電腦也沒在用,那就整台包起來,要不然以台灣的濕氣,會讓電器產品得風 ...

還有1個因素,電腦後面有電扇排熱,前方光碟機的拖盤周圍的縫隙則是進氣的路徑之一,因此雖然光碟機有的人不常用,但還是會隨著時間累積灰塵在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雷射透鏡被燻黃,用棉花沾酒精擦拭乾淨即可。

那片透用酒精擦拭可能會有溶化、變模糊的危險,也許用稀釋的洗碗精比較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之前抽菸將近30年,整個房間都燻黃,沒抽菸的人可以看看廚房的排油煙機外表,燻黃的程度差不多,有燒 ...

我很懷疑到底你是在抽煙還是在燒香,竟然能弄黃到整個房間,難為了你的肺部,保重啊.
有空的話多到山裡或有許多樹的地方,或者海邊,到那些地方多吸些養料,滋潤你的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