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功率LED電路規劃

楼主(2013-03-29):
各位先進好
我現在在規劃一個LED驅動電路
據廠商說LED一顆為5W 700mA 電壓6~7V
要直接用110或220來驅動
我參考了一個現成的LED驅動電路的交流輸入部分
並用LM317來作限流且用5W電阻串成112.2Ω來作分壓
因為有體積的考量所以沒用變壓器
電路圖如下

照我所想的話應該LM317限流為568mA,5W 電阻那邊會有64V壓降
不知上述電路規格上有問題?是否有比較好的方式來作?
因為以後有可能要增加串並接的LED或是LED瓦特數增加

网友:
LM317根本沒必要.....且你要保證壓差不能超過30幾伏....沒大散熱片它又有功率上的限制...

電阻會熱死你........

請用容降電路.....

再高級一點就用專用IC加MOSFET切換定電流....

网友:
不可行~~~就算限流為 568mA
1. LM317耐壓不足 AC110V 整流後約150V 減掉5顆LED(7*5=35)再減掉電阻 64V =150-35-64=51V(已超過限制電壓  40V),更何況51V*0.568A=約30W(能承受嗎?)
2.100歐姆瓦數不夠,電流 0.568A *100歐姆=56.8V 那瓦數= 56.8V*.568A=32 W(瓦數不夠),就算改成 10歐姆*10顆 瓦數足夠了那面積也大過一般變壓器。

楼主:
感謝兩位指出我電路的缺失
以前在作AC/DC電路都有用變壓器
這次是因為要縮小體積所以才沒用變壓器
不知道有什麼方向可以去做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指出我電路的缺失
以前在作AC/DC電路都有用變壓器
這次是因為要縮小體積所以才沒用變壓器

整流後串接21顆LED 再串接一顆約5歐姆/5W可以的吧~~~ 7V*21=147V 150-147=3V 3V/0.568=5.28歐姆 3V*0.568A=1.704W
只是這樣做會因為電壓不穩造成容易燒壞LED~~~

网友A:
不知道我的程式算得對不對
5顆led

25顆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程式算得對不對
5顆led

用電容降壓這計算也對啦~~~
以5顆LED來做電阻的功率要87W 這就難了
以25顆LED來做那電容容量要331uF耐壓必須超過AC220V(應該很貴,又好大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指出我電路的缺失
以前在作AC/DC電路都有用變壓器
這次是因為要縮小體積所以才沒用變壓器

都已經說"容降"了......搜尋一下論壇應該會有很多吧....
電阻是耗功的....電容就不會耗功.....
你總不能LED發光5W....然後電阻發熱90W吧....那我還不如用燈泡哩

另外LED不太可能是6~7V....除非它是兩個晶粒串在一起的....

不過大功率LED也蠻少有人用容降就是了...........
一般都有用開關式電源來定電流....體積也不會很大呀........或是市電整流後155V直接用IC切換MOSFET+電感定電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電容降壓這計算也對啦~~~
以5顆LED來做電阻的功率要87W 這就難了
以25顆LED來做那電容容量要331uF耐壓 ...

請問C大 這程式有什麼改進的地方?

网友:
LED大功率..又硬要沒變壓器.....

實用電路...就只能這樣搞了....但還是有一顆小電感啦...

Vin最高450V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DC/DC 定電流的變換器...要自己用電路兜也是可以啦...只是比較麻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C大 這程式有什麼改進的地方?

MARCO大您太客氣了,程式做得很好ㄚ
我還在用以前自己寫的計算,功能跟你的比~~~哈哈差太多了~~

一般電路設計要考慮的很多要看用途、材料成本、空間大小、、、所以我只是認為此篇大功率LED並不適合用電容壓降來製作而已~~~

网友:
補上一個 雄爸爸上次送我的大功率LED板,經AC110V整流濾波後串接53顆LED的照片給你參考
本來想當房間燈用的~~~太爆亮了~~~會老眼昏花所以先拆下

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CO大您太客氣了,程式做得很好ㄚ
我還在用以前自己寫的計算,功能跟你的比~~~哈哈差太多了~~

我不是學電子的,而程式是我所理解寫出來的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
只是想不要算錯,害了使用這個程式的人.
就不好了

楼主:
imcrazy大 LED規格是廠商(客戶)給的
應該是那種一塊黃色的那種
最初我也看過容降不過我有看到討論說這種比較適合在100mA以內的使用
我本身是學電機的對於電子方面也僅是很初步的了解
不過上面的丟這樣的工作給我也只能硬上了

chlu大
感謝你的指教,不過客戶那邊僅有5顆或7顆這樣數個一組的規劃
21個大概是好幾個燈組串聯在一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的程式算得對不對
5顆led

windows xp 系統.

直接執行"電阻阻值計算器.exe" 顯示 "..... TABCTL32.OCX的版本可能過舊...."

執行Setup1,出現錯誤,並顯示"不正確的命令參數,無法繼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已經說"容降"了......搜尋一下論壇應該會有很多吧....
電阻是耗功的....電容就不會耗功.....
你總不能L ...

之前雄爸給的 5W LED 就是 7V 因為內部 LED 有4個 2S2P 所以要加上7V以上才會亮!!

网友E:
上次雄爸有賣好像1組20元,不知道還有沒有貨!!

楼主:
我也看了一些像ZD810、MH7012的資料
也用大功率led驅動的關鍵字下去找
不過大多都是要一顆特殊的IC才能作
有辦法用在一般電子材料行找到的材料作出相似效果跟功能嗎

imcrazy大
有電感也可以,主要是要能縮小體積,變壓器的話我能找到的都是那種焊線式的變壓器在加上要跟燈罩作在一起所以還要顧慮到LED上的散熱鰭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windows xp 系統.

直接執行"電阻阻值計算器.exe" 顯示 "..... TABCTL32.OCX的版本可能過舊...."

用這個版本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1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雄爸有賣好像1組20元,不知道還有沒有貨!!

Lz他需要的規格是 5W*5顆
總功率已超出我手邊ADAPTER的規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這個版本試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14-1-1.html

之前的是無法安裝,現在可以安裝.

安裝好,直接執行"色碼SMD電阻電容簡碼查詢.exe" 顯示 "..... TABCTL32.OCX的版本可能過舊...."

我原來的TABCTL32.OCX,你的和網路下載兩個版本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原來的TABCTL32.OCX,你的和網路下載兩個版本都不行.

直接執行"色碼SMD電阻電容簡碼查詢.exe" 顯示 ".. ...

scottwang大
1請執行安裝程式 並且復蓋過舊的OCX或DLL檔
2直接更新TABCTL32.OCX(色碼SMD電阻電容簡碼查詢.CAB內取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是無法安裝,現在可以安裝.

安裝好,直接執行"色碼SMD電阻電容簡碼查詢.exe" 顯示 "..... TABCTL32.O ...

請問scottwang大 你的TABCTL32.OCX版本是6.1.97.82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scottwang大 你的TABCTL32.OCX版本是6.1.97.82嗎?

用你的ocx一樣,重新開機也一樣.
V6.0.81.69-舊版.
V6.1.97.82-新版

网友F:
建議買專用的LED驅動器
體機也不大
省電.安全

畢竟用電阻降壓,產生出來的廢熱
與電能損耗,不會很低

用電容降壓方式,小弟算出來約25uF
輸入電壓110V輸出電壓35V  0.7A
110-35=75V/0.7A=107OHM
用容抗方式去算
XC=1/(2pai*60HZ*25uF)
XC=106OHM

不知小弟算的正不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議買專用的LED驅動器
體機也不大
省電.安全

兩個公式
V=IR => R=V/I   ;    Xc=1/(2*π*f*C) => C=1/(2*π*f*Xc)  [註:Xc為容抗,f 頻率,π 為常數3•14159]
依照LED規格 700mA ,五顆一串, 6-7v (我取中數6.5v)
電容要負擔掉110-(6.5*5)=77.5v
則容抗Xc需要 R= 77.5V / 0.7A = 111Ω

所以電容值C=1/(2*π*f*Xc) =1/(2*3.14159*60Hz*111)=23.9uF
其實跟winara070大算出的差不多,以我自己的經驗,用到這麼大電容值23 or 25 uF實際上電後量出來差不多
另一個問題就是買的到買不到跟"算"出來一樣數值的電容!
(我自己是買小一點的兩三個並聯使用,而且實際接上負載,測量過電流、電壓再決定最終電容大小!)
以上•••供版大參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是無法安裝,現在可以安裝.

安裝好,直接執行"色碼SMD電阻電容簡碼查詢.exe" 顯示 "..... TABCTL32.O ...

scottwang大
1更新installer 4.0看看
2檢查是否有其他的TABCTL32.Ocx
3如果可以用showmypc或teamviewer 讓我連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
1更新installer 4.0看看
2檢查是否有其他的TABCTL32.Ocx

你是在什麼系統編譯的,xp,wiin7,win8?
程式是VB6嗎?
我只是想試看看你寫的程式而已,要不然改天自己再寫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什麼系統編譯的,xp,wiin7,win8?
程式是VB6嗎?
我只是想試看看你寫的程式而已,要不然改天自己再寫 ...

xp程式是V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