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冷氣CS-A45HA2故障<已經修復!>

楼主(2013-03-29):
開機後約10秒便關機,顯示"hh"及定時燈閃爍,約30秒便顯示"-9",利用遙控上故障檢知功能查到"14h"該項異常!  CS-A45HA2

网友:
有可能室內溫度感溫ng

网友:
故障碼: H14
         是~室內溫度感溫器異常!測量看看25度時約15K
         不然就是室內機板NG了

楼主:
感謝2位前輩指教,當我拆下室內機外殻時,保麗瓏碎屑瞬間掉出n_150| ,有鼠輩!果然,感溫線慘遭分屍,斷成數截,更慘是無頭屍!無法接回,只好換新.不解的是,老鼠如何鑽進這狹小空間?

网友:
你跟這隻老鼠
有天大的仇恨嗎
樑子結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