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是什麼ic

楼主(2013-03-29):
請教各位pigoo,圖中ic是什麼功用、正確明稱為何,google了半天找不到答案...

网友:
應該是這個 L6932.pdf (357.99 KB, 下載次數: 31)
L6932 MB用的2V~14V-->1.5V OR 2.5V(記憶體用?)
L6932 pdf, L6932 description, L6932 datasheets, L6932 view ::: ALLDATASHEET :::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TRONICS/L6932.html

网友A:
6932後面接12應該就是L6932D1.2可調式電源穩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6932後面接12應該就是L6932D1.2可調式電源穩壓。

L6932 datasheets內含多種型式,要那一種自己選.

网友:
果然厲害,這裡都臥虎藏龍呀

楼主:
果然強,剛抽控看了一下主板,上面果然標示為VR,看來要來找找那裡可買,謝謝wet、phuang3大

网友:
積體電路 (IC) > PMIC - 穩壓器 - 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