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LT-476HAH5面板問題求助 [已完修]

楼主(2013-03-29):
此機狀況為.殘影
初步判斷為面板不良.但不知是否誤判!
在此請教各位前輩.若是面板.版內前輩是否有料件.謝謝!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殘留影像

殘留影像

轉台瞬間

轉台瞬間

网友A:
百分80面板不良・面板可維修!

网友B:
這個 可以修 是 不是(右邊)這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80面板不良・面板可維修!

謝謝~
是否願意授教.
還是在我能力範圍外.須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 可以修 是 不是(右邊)這裡而已

轉台瞬間.由左至右(3圖).最後殘影留置右邊(2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台瞬間.由左至右(3圖).最後殘影留置右邊(2圖).

最左或是中左 至 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最左或是中左 至 右

剛再注意看一遍所拍的圖.
左下方資訊文正常.因該只有右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再注意看一遍所拍的圖.
左下方資訊文正常.因該只有右側.

確定 面板 故障
需要電話說明 文字 我不會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 面板 故障
需要電話說明 文字 我不會打

收到!謝謝!

楼主:
已完修!麻煩版大幫忙更改標題!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完修!麻煩版大幫忙更改標題!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讚喔 恭喜完修

賺到一塊(面板)
小細節 大關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喔 恭喜完修

賺到一塊(面板)

感謝wecan大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wecan大指導~

我沒有教甚麼
是 。您夠細心 ,找到故障點喔

网友:
讚喔!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教甚麼
是 。您夠細心 ,找到故障點喔

至少給了."勇於挑戰"的信心!

网友C:
是什麼部份電路問題 可以請教說明故障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麼部份電路問題 可以請教說明故障點嗎?

T-CON軟排不良.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D:
這台跟我sony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sony 一樣
只是我的還沒勇氣下手,不是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跟我sony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71&highlight=sony 一樣
只是我的還 ...

至少敢拆.或許問題迎刃而解~
不怕失敗!勇於挑戰!才有成功的機會!
加油!
祝:早日完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至少敢拆.或許問題迎刃而解~
不怕失敗!勇於挑戰!才有成功的機會!
加油!

我也拆到了!知道在那一個排線,經過wecan的電話講解,
按壓好像是在連液晶面板那端的排線有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拆到了!知道在那一個排線,經過wecan的電話講解,
按壓好像是在連液晶面板那端的排線有問題! ...

遇到此類狀況!我會跟客戶先聲明:"死馬當活馬醫"!(就像初次換偏光膜)
修不好無法復原.(反正不修也不能用)
若客戶同意.就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