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兩片22吋奇美面板可以互相取代嗎?

楼主(2013-03-29):
請問這兩片22吋奇美面板M220Z1-L01和M220Z1-P01是否可以互相取代呢?
邏輯版上的晶片都是CM2709的
我原本的插頭接腳沒有25(TEST)27(SELLVDS)和28(VCC-5V),這樣有影響嗎?

网友A:
我原本的插頭接腳沒有25(TEST)27(SELLVDS)和28(VCC-5V),這樣有影響嗎?

有影響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本的插頭接腳沒有25(TEST)27(SELLVDS)和28(VCC-5V),這樣有影響嗎?

有影響喔.

昨天那個賣家保證說100%可以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那個賣家保證說100%可以取代

我賣我也說可以
你沒弄(壞) 我賺甚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那個賣家保證說100%可以取代

剛剛看了(規格書) 但你要自行(跳一下線)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那個賣家保證說100%可以取代

可以不接.

网友B:
試試看吧!!!
只要電源沒接錯是不會壞的。
那幾PIN不接是可以的。

网友C:
同意樓上WET大的說法只要電源沒接錯是不會壞的
PIN28~30(是相通的)都是接+5V,只須接到其中一PIN面板就有供到電了(可用電錶R檔測)
PIN7.14.17.24 是地線也是相通的,也是只要有一PIN接地就算接到地了(可用電錶R檔測)
PIN25和PIN27是工廠預留測試用可以空接不理
其他是訊號線只要接對
兩塊面板理論上是可以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樓上WET大的說法只要電源沒接錯是不會壞的
PIN28~30(是相通的)都是接+5V,只須接到其中一PIN面板就有供 ...

大大和賣家回答的都是一樣的答案耶!!這樣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吧!!!
只要電源沒接錯是不會壞的。
那幾PIN不接是可以的。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如果有(異常)請回覆說明
線上(很多熱心人)會提拱維修方向

网友D:
你問的接腳基本上~~~(正常情況用不到)
面板你看PINOUT
重點如下
1.(+)正電腳位一定要弄清楚 幾伏特、幾腳
2.LVDS用的+、-、GND各組線都要有(可以多不能少,可以多的原因是面板假如是單6你可以用雙6的去接,反正其它用不到)
3.每一組所要的CLK一定要有,否則會有靈異現象

你文中所問到的SELLVDS(#27) & TEST(#25),不接亦可,後面描述已經清楚告訴你可以接地或開路(ground or open)
我不知道是您打錯還是符號放錯,VCC-5?     你的30、29兩隻腳都是VCC 5V已經夠用
面板規格書只是告訴你Pin 28~30都是VCC 5V,已經有兩隻腳就以足夠,反正VCC的腳位電路板上是連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問的接腳基本上~~~(正常情況用不到)
面板你看PINOUT
重點如下

已經收到賣家的面板了......直上後確定可以用!!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