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床頭音響金電容請教

楼主(2013-03-29):
床頭音響診狀:好像都是燈號亂跳且不受按鍵控制
這台JVC好像跟上次狼大免費大放送那台雷同

遇到這種診狀:一律拆前面板下來檢修

通常執行清洗或是隔除漏電之分壓式微動開關可獲改善
復原前,不小心看到兩顆 "金電容"

JAPAN 滴

編號 C911 ,有標 BACK UP ,請教用途是?

C903 也是~

网友:
好像是備用電力的意思!!!....

在機器關機時...記憶住最後狀態....有點類似主機板的水銀電池的用途.....

我用猜的!!!

网友:
arthur0518 說的沒錯,應該是用來記憶的電池。

像記憶頻道,音量之用的。

不過,現在新的家電產品,應該較少用這種方式了,而是改用 EEPROM。

网友:
除記憶用外,內部時鐘斷電後還可以繼續走一陣子

网友:
那是記憶電池.讓你關機後之前儲存的設定不會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