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96TSL-1GI無法開機有人有維修過嗎

楼主(2013-03-30):
各位前輩安安
小的這塊顯卡目前好像會跳短路保護
電源一開power風扇會轉一下就停掉了
看站內資料有前輩說是12v短路
我用三用電錶量金手指並沒有發現有短路的情形
量固態電容電錶會叫 , 但是有3歐姆 , 最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電容

楼主:
不好意思
不小心按錯鍵就給我跑出去了
以下接前面主題

統統解焊再量還是一樣喔
快暈倒了
有前輩可以幫幫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不小心按錯鍵就給我跑出去了
以下接前面主題

"電源一開power風扇會轉一下就停掉了" --> 哪個風扇停掉!?CPU散熱風扇!?顯卡風扇!?

"看站內資料有前輩說是12v短路" --> 這塊卡有兩路+12V in..你是哪一路短路?

楼主:
John 大大
我二面都有量喔
二面都沒有短路的現象

power及cpu風扇都一樣轉一下就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hn 大大
我二面都有量喔
二面都沒有短路的現象

照你的問題看來~
顯卡+12V沒短路,那有問題的地方就是主機板的4P12V..是主機板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問題看來~
顯卡+12V沒短路,那有問題的地方就是主機板的4P12V..是主機板短路了吧 ...

回john大大
我有用別張顯卡試過
可以開機喔
一切正常
但換這張就是開不了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john大大
我有用別張顯卡試過
可以開機喔

那...不插顯卡的6P外加電源試試看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麼測量的!!  量電容有短路是因為有電感的關係,跑一下線路就知道了??

上電會造成短路保護,也不一定完全是顯卡的問題,也要注意一下POWER是否出力不足??

另外顯卡電源短路部分,你應該從顯卡上的供電元件先著手拆下測量,通常MOS的問題及PWM的故障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插顯卡的6P外加電源試試看

回john大大
這我也有試過
插不插都是一樣的結果

請問有人有同款的顯卡可量測的嗎
如果能比對數據或許可以找到那裡有問題
不然真的是海底撈針喔

我有量過固態電容有一部份用三用電錶量測電錶會叫短路
但有3歐姆   不知是不是正常
後來我就把固態電容都解焊掉剩二顆
但用電錶量測結果還是一樣

另外無鉛製程  好難解焊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麼測量的!!  量電容有短路是因為有電感的關係,跑一下線路就知道了??

上電會造成短路保護,也 ...

回eson大大
這塊板子好像是多層板要跑線路有點難喔
可能是我功力不夠
MOS跟PWM不知要怎麼量測呢
還有要從那開始著手呢

网友:
你確定不先做清潔一下~~感覺灰塵很多~~其實假若是MOS跟PWM有問題的話,你就面臨幾個問題~~1.PWM 你有把握焊的好嗎?QFN 封裝就勸你放棄吧.......2.光是IC 的替代料就有你找囉~~台灣沒賣,還要上掏寶找,最低量買來一批含運算一算也要3~4百元~~況且換上還不一定修的好 3.顯卡門的顯卡,老症頭隨時會發作~~換換MOS吧~~如果您有熱風槍~~

网友:
你直接量MOS管看有沒有對地導通
兩腳對地阻值都無限小那就是這顆MOS有問題
或是量測PWM IC有沒有被擊穿短路

PWM附近的貼片電容也量量看有沒有短路

大部分會短路保護都是那幾個地方

楼主:
PWMIC只有這隻腳對地短路

PWMIC只有這隻腳對地短路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剛有照Kaiser大大所講的量了一下mos跟pwm ic都沒發現有短路的現象
不過6pin的外接電源感覺怪怪的
請問有人知道那6pin的接線圖嗎
左邊3pin好像接在同一點上 但對地並沒有短路
右邊3pin只有中間那點沒有對地短路 其它二點是對地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剛有照Kaiser大大所講的量了一下mos跟pwm ic都沒發現有短路的現象
不過6pin的 ...

左3PIN 是12V+
右3PIN是GND,會導通是正常的

貼片電容查了嗎?@@

楼主:
回Kaiser大大
剛量了 好像是OK的
你指的是我量的這顆電容嗎

楼主:
這附近的電容歐姆值都好低喔
才3歐姆左右
不知道正不正常

楼主:
請問解焊下來的固態電容孔都被無鉛焊錫塞滿了
要如何才能清乾淨呢
有人有秘方嗎

网友:
無鉛錫孔拿鋼針慢慢鑽

另外這一類電壓端IC也請一顆顆慢慢查

楼主:
回Kaiser大大
剛量了下面算上去第一顆
左邊最下那隻腳沒有對地短路
其它的三隻腳都對地歐姆值都只有2.6歐姆
這個算正常嗎

网友C:
容我疑問一下這張圖測量出來的結果186.6 ?是否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Kaiser大大
剛量了下面算上去第一顆
左邊最下那隻腳沒有對地短路

那顆是不是K0305?
查一下交換PWM電晶體特性

ttp://html.alldatasheet.net/html-pdf/247451/RENESAS/RJK0305DPB/297/1/RJK0305DPB.html

如果裡面的二極體特性消失了那就是它了

楼主:
回kaiser10138大大
感謝您提供接腳圖
剛又量了一下4顆都沒有二極體特性
有二顆 1    5  腳是短路的

网友:
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asheet-pdf/view/347071/NXP/PH6030L.html
ttp://pdf1.alldatasheet.net/datasheet-pdf/view/255480/NXP/PH3330L.html

這兩個都是PHILPN通道交換式PWM

一開始的量法就是先把那四腳短路放電
123皆為S
4為G

黑探針接D,紅探針接S
123腳的S極跟D極一定會有少許電阻值

黑探針接D,紅探針接G
4腳的G極跟D極一定比其他三腳來的大或是顯示0M歐姆無限大

更簡單一點來說
你打峰鳴擋,黑探針接D,紅探針接G會叫,那就是那顆有問題
就理論值來說它不應該導通

這幾顆再查如果通通都沒問題那就要牽扯到GPU壞死或是其他SMD
要花更多時間

网友:
請問電容全請下來後還短路嗎?
其實我修顯卡短路成功率也不高,如果是我會醬處理
4個mos都量紅圈內的2腳,照理說至少會有1組阻抗很低或導通........
假若有,那一對上下管一起換掉,運氣好,換掉舊ok,假若換上還短.......
那這顆出問題的機率就很高囉~~
重點是找的到零件嗎?qfn封裝我焊五顆2顆失敗3顆沒反應,可能被我搞死了~~所以看到這種,頭皮都會發麻~~祝你好運囉~~

楼主:
請問有人有同款的顯卡可以幫忙量測一下嗎
現在看起來好像變沒法修了
那4個MOS也不一定是壞掉喔
有人可以給個更確定的量測方式嗎
感謝

楼主:
剛去百年電子查了一下PH3330L跟PH6030L都沒有在賣喔
不知要去那才買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去百年電子查了一下PH3330L跟PH6030L都沒有在賣喔
不知要去那才買的到

查規格找代用品......
另外有文章您可以參考看看,除了MOS損毀外,PWM要注意!
http://www.minegame.net/cgi-bin/ ... ;topic=4&show=0

楼主:
回wanjonwan大大
   我固態電容幾乎都拆光了就只剩下二顆
因為那二顆用歐姆檔去量還有60幾歐姆
所以就賴得拆了
無鉛製程超難拆喔

mos1只有60幾歐姆
其它三顆都有100K歐姆

楼主:
請問 晴兒 大大
PWM要如何量測好壞呢
可以教一下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晴兒 大大
PWM要如何量測好壞呢
可以教一下嗎

文章有提示啊!您仔細看看!

楼主:
回晴兒大大
我看完了
但是沒有什麼啟發
看不出所以然喔

楼主:
各位前輩安安
小的今天把疑似的兇手給請下來了
量測的結果如下
DS腳應該有二極體特性才對
但量測結果應該是短路了
現在問題又來了 之前也有提到 新竹百年電子沒有在賣PH6030L這個型號
請問有人知道那裡買的到嗎
或者要如何找代用品呢
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
PSMN9R0-30YL

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SMN9R0-30YL.pdf
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H6030L.pdf
網拍找找吧
現在很多元件幾乎都得找彼岸

网友:
另外,個人測PWM IC習慣就是找DATASHEET看元件的頂峰承受電流跟電壓

找個電源供應器
看VCC電壓腳是哪一端
電源供應器轉到標定的電壓電流頂峰值
然後上電測試

接著再看DATASHEET會標的輸出電壓是哪幾腳,如果不府和就是PWM IC壞死

沒電源供應器時,只能換了試試看

再來另一種方式就是通電時PCB上每個貼片電容模摸看
它不應該發燙或是發熱,如果發態那很有可能就是其毀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不小心按錯鍵就給我跑出去了
以下接前面主題

<不小心按錯鍵就給我跑出去了>,可以按編輯功能鍵繼續接下去....

网友D:
PH6030L 停產了

可以找PSMN系列替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67998826

PSMN9R0 相較於PH6030L  Rds 較大  Id max 似乎有點過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PH6030L 停產了

可以找PSMN系列替代

恩,拍謝,剛好只找到那顆MOS

楼主:
請問一般像停產的不是可以有替代料號書可以查嗎
那要去那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般像停產的不是可以有替代料號書可以查嗎
那要去那查呢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138-1-3.html

or
一般你可以原廠商的selecting guide or changing notice 找到相關資訊
http://ics.nxp.com/support/software/selec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安安
小的今天把疑似的兇手給請下來了
量測的結果如下

mos不是看耐電流差不多就可以代用嗎?我是這樣處理......如果你要買還是多買一點,怕你mos會燒到天荒地老的.....

楼主:
台灣真的有那麼慘嗎
還是太進步了呢
PH6030L人家對岸還一堆人在賣
台灣竟然完全找不到有夠扯的
真的有夠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我疑問一下這張圖測量出來的結果186.6 ?是否為不正常

請問 82732152大大
  為什麼您會覺得那個歐姆值不正常呢
不也覺得怪怪的
但不知多少才是正常的
另外我發現MOS 的DS腳不是應該有二極體特性嗎
怎麼量了所有的MOS 都量不到有二極體特性
請問各位前輩MOS在板上都量不到二極體特性嗎

楼主:
各位前輩我又把個各mos各腳的阻值重新量測一次
並做記錄如圖中
請各位前輩再幫忙看一下
好像值都好奇怪喔
不知是不是都有問題
這下看來要修好可能有點問題了

网友:
請問你有檢測過這張顯卡在其他主機板

上面是否能正常開機並且正常顯示嗎?

你有沒有檢測過這張版子有沒有正常供電呢

有沒有檢測過上面的電容或是mos是否有異常發燙

或是同型號的mos卻有不同的測量值異常偏高或是偏低

GPU晶片是否有正常在運作

楼主:
回82732152 大大
我沒有把這張拿去別的電腦試
但我拿別張顯卡是可以開機的
目前因為上電後主板馬上會跳保護
power跟顯卡風扇都會轉一下就停了
我剛有把正面的6個mos都再量一次阻值 並記錄下來
請82732152 大大幫忙看一下您有什麼想法嗎
感謝

网友C:
我在想你的問題似乎不在mos有異常?

是不是因該往另一個方向著手?

不過我還是建議查一下mos電壓值

妳方便留下妳的即時通訊

我幫你一起研究看看
PH6030L

漏源極電壓 (Vdss):30V

電流 - 連續漏極 (Id)(25° C 時):76.7A

不同Id、Vgs 時的Rds On(最大值):6 毫歐@ 25A,10V

不同Id 時的Vgs(th)(最大值):2.15V @ 1mA

PH6030L,115不同Vgs 時的柵極電荷(Qg):15.2nC @ 4.5V

不同 Vds 時的輸入電容 (Ciss):2260pF @ 12V

供功率 - 最大值:62.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你的問題似乎不在mos有異常?

是不是因該往另一個方向著手?

回82732152 大大
剛去奇摩申請了一個即時通
不曾用過
帳號是
  jayer5408
  後面的不知要加嗎
  @yahoo.com.tw

楼主:
今天把所有的MOS都解焊下來
量測後我發現好像只有一個PH6030是短路的喔
其它的好像都是好的

請問有人知道MOS解焊下來要怎麼量測才是正確的呢
我發現它量起來好像不是像想像的一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