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聯誠視訊 ARCHTEX AR37T10(改版)液晶電視電源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3-03-31):
聯誠視訊 ARCHTEX AR37T10(改版)液晶電視電源故障維修實例

這台回收機是AR37T10的另一種版本,面板(含T-CON)、AD板、高壓板都與以往的不同。

主要不良:
電源故障無法開機。

1.TV型號:AR37T10(改版)。

2.拆機後傻眼~~配線凌亂不堪~~。

3.電源板穩壓濾波電容都長高了-->全數更新日系電容*16顆,背板補銲後洗板。

4.AD板主要電容更新*14顆,以提升訊號處理穩定性。

5.檢查高壓板發現燈管高壓線破皮-->以熱縮管絕緣。

6.OSD控制按鍵全數氧化阻抗太高-->更新*7顆。

7.面板型號。

8.T-CON型號。

9.清潔內部整理配線。

10.完修測試。

网友A:
看到第二張也是嚇一跳,還以為是DIY作品。這台電視該不會是prototype然後丟給員工當禮品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維修最大的目的是把原先不能用修復到可以用,再來就是整齊美觀,一台電視不可能可以看一輩子,怎麼讓下一個維修者是如何知道上個維修者的功力,我想wet大給了我答案,一起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第二張也是嚇一跳,還以為是DIY作品。這台電視該不會是prototype然後丟給員工當禮品吧? ...

這台才是prototype(原型機),因為保修期內轉送聯X特約維修商後就成了這副模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才是prototype(原型機),因為保修期內轉送聯X特約維修商後就成了這副模樣。

大家注意看
WET大還在AD晶片上裝風散~~哇!這要等燈管NG~可能要10年..
不知道這是"回收"還是"客戶維修"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注意看
WET大還在AD晶片上裝風散~~哇!這要等燈管NG~可能要10年..
不知道這是"回收"還是"客 ...

維修~~自用~~兩相宜
風扇為DC 5V ~MADE IN JAPAN~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自用~~兩相宜
風扇為DC 5V ~MADE IN JAPAN~

這就是"永續經營"的精神!! 很用心!!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維修~~自用~~兩相宜
風扇為DC 5V ~MADE IN JAPAN~

真是服務至上,又可延長壽命,請問W大此風扇何處可購得,又需如何正確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服務至上,又可延長壽命,請問W大此風扇何處可購得,又需如何正確安裝?

以前網拍標到2盒~~1個10元~~已用掉了.

網拍有賣一樣的~~45*45mm DC5V 0.17A 側吹風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11013927356#qna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網拍標到2盒~~1個10元~~已用掉了.

網拍有賣一樣的~~45*45mm DC5V 0.17A 側吹風扇~~

感謝w大告知.

网友:
這張高壓板好像很面熟.......

网友:
拆修過幾台一模一樣的機子.我原本以為是原型機.現在知道了.原來都是聯X特約商修過的.才會變這模樣.
感謝分享!

网友:
加風扇太利害惹
我頂多加個鋁片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太棒的整理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