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 傳統電視保險絲燒毀

楼主(2013-03-31):
有請版上各位大大指引方向,謝謝

小弟僅會使用簡易三用電錶功能

症狀 :更換保險絲後,使用遙控器開電或按電視機電源開關後,保險絲又燒毀
零件外觀均無明顯異常

1.小板 此塊保險絲重覆燒毀 左側電線連接到大板
背面圖

2. 大板 (大板亦有保險絲)

背面圖

网友:
小弟外行湊熱鬧,檢查看看 橋式整流是否正常,以及電源晶體是否打穿....
橋式整流 可以翻舊文章 有教學
電源晶體就是找大顆有散熱片的....(水平、垂直晶體也會有散熱片...)
加油!

网友:
東元電視,這是通病,更換橋式整流,腳位不同,須注意。

网友:
用電錶量橋式整流, 只要會通就掛了,換好順便把電源都補焊,對了,橋式會壞通常都是長時間使用才會掛,所以最怕營業用及老爺爺老婆婆整天開著看不停,很多地方都容易掛,水平散熱片順便也加大最好了.

网友:
這型燒AC FUSE 你的橋式整流肯定死的...電源IC附近也要補焊~有一顆470K的電阻看有沒有變質

楼主:
我自己都忘了是啥牌子的~竟然大大還講說這是東元電視.....真是佩服~~
先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引方向~~找個時間先朝橋式整流元件查起~

网友:
注意水平IC!

楼主:
還是各位大大厲害~~
果然是那棵該死的橋式整流掛點~~
親戚也是抱著買新電視的心~~
小弟抱著站遠一點遙控開電視閃火花的決心換了橋式整流器~
終於.....絲一聲....咚.....聽到那電視傳來聲音.....真是開心阿~~
太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指引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會燒AC保險絲,橋式整流昰必需要先查的重點~

楼主:
了解~感謝各位大大~非電子背景的後學我已經學起來了~感謝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生手注意!)高壓放電也是很重要的喔!

楼主:
新手真的沒想到這點~~ 不過是有聽過傳統電視有高壓電

网友:
電源板還是整理好才能用的久,次級圈兩個電容更換,板子全部都補焊過,保証這台電視crt掛了,電源都還是好的.

楼主:
感謝大大的再次叮嚀~改天再去給他檢查檢查~
我姨丈原本想背著我阿姨跑去偷買液晶電視了哩~~
不過修好了就沒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