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面板故障

楼主(2013-03-31):
使用多年,煮的飯好吃。 1年來,面板故障,看不清楚上面顯示,就一直單純用來立即煮飯,是還好用的。
想試著修,但沒概念,看了看也不知如何拆開。 請問網友大大意見,謝謝。

01. 外觀

01. 外觀

网友:
液晶顯示不良 應該是與"對比"有關吧!!

网友A:
參考這篇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07-1-1.html

有請popcorn上人出面開示!!!......

网友:
把它拆了,用手壓壓看液晶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這篇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07-1-1.html

謝謝 arthur0518大大,提供很好的參考。
站內資源多,高人多有,繼續學習。

网友B:
型號?
IH電子鍋內部還沒見過,多PO幾張分享一下吧
你的LCD面板跟這片一樣嗎? 16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號?
IH電子鍋內部還沒見過,多PO幾張分享一下吧
你的LCD面板跟這片一樣嗎? 16PIN?

樂於分享,依您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07-1-1.html 帖試拆,剛好幾天連假。
擔心拆壞了,沒吃飯的傢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樂於分享,依您 http://bbs.pigoo.com/thread-43307-1-1.html 帖試拆,剛好幾天連假。
擔心拆壞了,沒吃 ...

使用五年CR2450該換了,拆卸前拍照記錄位置,回裝不容易出錯
沒有經驗就慢慢來,不用急
目視確認第二個拆卸步驟,才拆第一個步驟,類推...

网友:
看來不是電容爆漿,就是電池漏液吧? 供電不穩顯示才會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五年CR2450該換了,拆卸前拍照記錄位置,回裝不容易出錯
沒有經驗就慢慢來,不用急
目視確認第二個拆 ...

03. NH-EAF18

03. NH-EAF18

04.拆開

04.拆開

05.底鍋拆下,見電源板

05.底鍋拆下,見電源板

06.電源板, 背

06.電源板, 背

07.電源板

07.電源板

08.顯示板

08.顯示板

09.鋰電池板

09.鋰電池板

10.螺絲座斷裂

10.螺絲座斷裂

11.電源板卡槽破裂

11.電源板卡槽破裂

1. 塑膠老化,多處破碎,不知能否重組回去。
2. 電源板局部烤痕。
3. 螢幕是16腳,看有不正常嗎?
4. 鋰電有2顆,上面是CR2354,3v,下面看不見,厚度差不多,直徑少2mm,(猜是1.5v,共4.5v?),量電壓是1.3v。
5. 接下來呢?

网友:
http://www.voltronic.de/shop/ima ...
CR2345就是長那個樣~不是有兩顆電池
量電壓剩下1.3V那就代表電池故障嚕~先換電池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至於塑膠斷裂~螺絲孔的部分可以去美術材料行買塑膠圓棒自己DIY
弄回去~
整片的....用塑鋼土+快乾黏回去吧~

网友B:
1. 塑膠老化,多處破碎,不知能否重組回去。
烙鐵頭換成同徑釘子(打扁),斷裂處可融接回去(須先練習)

2. 電源板局部烤痕。
正常現象

3. 螢幕是16腳,看有不正常嗎?
目視正常

4. 鋰電有2顆,上面是CR2354,3v,下面看不見,厚度差不多,直徑少2mm,(猜是1.5v,共4.5v?),量電壓是1.3v。
兩顆CR2354 鋰電(耐高溫)串接後六伏,解焊下來購買(除非原廠,很難買到點焊串接)。
電池板接線外接六伏回裝(注意+-極腳),壓開關RESET(紫色),LCD板出現時間就正常。

5. 接下來呢?
內部灰塵清除,普通電池請勿裝用,鍋子無時間顯示仍可操作使用。
點焊CR2354 鋰電,除非原廠很難獲得,看看舊電腦機板上鈕扣電池座可否代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CR2354&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塑膠老化,多處破碎,不知能否重組回去。
烙鐵頭換成同徑釘子(打扁),斷裂處可融接回去(須先練習)

1. 烙鐵融回斷裂塑膠
  只能想像,有些碎裂成數小片,看是難。
2. 鋰電改用CR2032座串接兩個,用舊鋰電量有5.6v,面板有文字數字出來但有些不完整且無法調整(按哪個控制鍵都沒反應),按下reset時,面板變成時鐘,放開reset則又回到文字數字。(照片再補)
   1)這是螢幕壞了嗎?這種16pin螢幕何處有賣?
   2)鋰電是2顆CR2354嗎?大小不同又看不見。如它是4.5v,給它6.0v會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234 ...

漏看您的回帖,還好有看到。
1. 謝謝告知這是"一"顆CR2354,那要把克難串連拆了,直接焊一個CR2032座在鋰電模板上。真是憨工!
2. 螺絲孔的部分可以去美術材料行買塑膠圓棒自己DIY弄回去~
    整片的....用塑鋼土+快乾黏回去吧~
    請問有無教學或相關帖,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看您的回帖,還好有看到。
1. 謝謝告知這是"一"顆CR2354,那要把克難串連拆了,直接焊一個CR2032座在鋰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1183138360
可以利用這種電池座下去改~~把正極的鐵片扳直再折成CR2354的高度即可~
至於用塑膠圓棒...那是模型上常用的手法~要鑽孔跟補強因為沒看到你拍斷裂的那邊基座上殘存多少所以只能用建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