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是否壞掉

楼主(2013-03-31):
畫面怪怪

畫面怪怪

上部陰影

上部陰影

网友A:
應該是偏光膜變質吧

楼主:
喔喔!感謝回答~在看其他前輩有何見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偏光膜變質吧

偏光膜變質+100

楼主:
wecan 大大~這東西我沒換過~好用嗎?

网友:
自己換乙次就知道了啦 !

這種工… 口頭教千萬遍,不如您親自做一遍 !

楼主:
感謝前輩指導~小弟又學到了知識~受用無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指導~小弟又學到了知識~受用無窮

內偏光膜90度NG

网友:
試著把它想像成手機加保護貼..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大~這東西我沒換過~好用嗎?

好用 但是(非常臭).
記得到(戶外除膠)
到室內(貼偏光膜)
不照做(保證2.3天屋內)(臭氣不散)

网友:
內膜老化了~

网友:
偏光膜要更新一般都發生在七八年以上的機子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記住囉~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