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DW-80FL-C除濕機風扇會卡住

楼主(2013-03-31):
各位好, 我的Sharp DW-80FL-C除濕機風扇會卡住, 在拍賣上好像找不到相同的零件, 不知有無先進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到?

不好意思, 無法貼圖(已縮到200K左右還是顯示檔案過大)...

网友:
照片不用拍那麼好~
縮小到640*480應該會小於200k

网友:
請問你住哪裡  各位前輩好提供常去店家給你當參考

网友:
卡住,拆下來抹油、除銹

网友:
卡住是不送電時的狀況是(1)卡緊還是(2)用手播鬆鬆,送電時會卡住,如果是(1)就可以拆開,用WD40噴一噴,再用針車油潤滑,如果是(2)就麻煩了,合銅磨損就沒得玩,如果是小軸承可以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