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維修 微星9500gs 512MB

楼主(2013-03-31):
今天到親戚家作客
聊天時提到電腦有時會無法開機
並且會響著一長三短的警示音
當下去測試剛開始正常
電腦一重開馬上問題重現

拆機後發現 原來是軟的
爆漿了
這顆也大肚子了

過保原廠送修要三百,自己修好了
剛好家裡還有料就來修看看,順便練經驗~
(主機板電容換過,顯卡倒是頭一次)
由於手上沒有剛好1000uf 6.3v的
直接拿1500uf 6.3+1000uf 25V代用

這是四年前的卡了
這樣應該還能撐好一陣子
謝謝收看

网友:
小星星的板卡9系列後的無鉛錫有點硬
後續碰到維修問題時真的沒好一點的工具元件都請不下來

楼主:
小弟還有個問題
剛剛突然想到把故障的電容上電容表量測一下剩多少
(兩顆1000uf 6.3V)
發現竟然數值與1000相近n_119|
一顆960,一顆10xx
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有點驚訝n_083|

之前遇過的都是剩不到兩百的

网友:
無鉛製程的超難解焊喔
我前幾天解焊過
差點就出頭槌了
還好有忍一下不然就免修了

楼主:
兩位大大所言甚是
在下先前在更換主機板電容時
拆超久才請下來
搞太久差點把焊點弄壞

這張險卡似乎是有鉛製程的
拆焊非常容易

网友:
(1)故意的....散熱片風口對著電容吹~~長久下來,電容不掛也難
(2)不用想太多,看到電容凸頂就換掉,不需去理它還剩多少容值
(3)顯卡使用幾年下來, 散熱膏會變質或變硬,擦掉舊的再重新上過,比較妥當

网友A:
恭喜完修,如果能用日系電容,就可以用得更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如果能用日系電容,就可以用得更久一些!

是日系沒錯哦
只備料不夠只好混搭
一顆松下的一顆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