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62閃一下不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3-03-31):
請教各位:
1.HP CQ62電源鍵按下去,電源燈和pause燈同時閃一下即熄滅,原本電池充電燈亮著的也滅掉,再按無反應,需移除電源再插入後充電燈才會亮起(電池可以進行充電=亮橘燈),拔除電池時=亮白燈.(使用電池開機狀況相同)
2.測量電源開關排座,未按壓前各有3.33v,按壓後全無電壓0v.
3.筆電拿來時變壓器已經故障,輸出端測量剩下16v(正常DC19v 4.74A)
小弟該怎麼查線呢?

网友A:
變壓器都電壓不足怎構成開機條件一一  自想下該先由那下手

网友B:
應該後端有短路了
開機後就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都電壓不足怎構成開機條件一一  自想下該先由那下手

變壓器先借用 HP B1200的來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後端有短路了
開機後就保護

小弟也是覺得如此,也參閱站上的類似貼文,有去量過CPU周圍的MOS無短路現象耶!
另外,先將LCD,硬碟,光碟機,觸控板,喇叭等排線拔掉,試開機也是一樣狀況!

楼主:
原本想要將主機板拆離機殼,所以將所有連接的線和記憶體.無線網卡拆下,
先來送電看看.....喔~兇手找到了...就是它
反覆測試一下,結果沒錯!
就是無線網卡造成的短路保護
哀~雖然找到原因了...不過有點沒學到什麼的失落感!
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
完修後標題請改成[已解決]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想要將主機板拆離機殼,所以將所有連接的線和記憶體.無線網卡拆下,
先來送電看看.....喔~兇手找到了... ...

維修者都是透過拆掉外加物品
才能去測量阿 還是恭喜你玩修 這片對岸應該有賣 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者都是透過拆掉外加物品
才能去測量阿 還是恭喜你玩修 這片對岸應該有賣 找下

謝謝你!
這塊無線網卡是不是PCI-E介面的?
如果是的話,那是不是可以買一塊插上去也可以用,不一定要一樣的呢?
當然只要放得進去那個小空間為限是吧?
小弟,先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這塊無線網卡是不是PCI-E介面的?
如果是的話,那是不是可以買一塊插上去也可以用,不一定要一樣的 ...

請購買hp專用,一般同型號但不是專用的會有104錯誤代碼,
就是廠家有鎖卡,
這在hp/ibm等品牌電腦很常見

网友:
鎖卡的話,舊機型都還有解決方案,但是新機型的話,就有點難說了,可以先嘗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這塊無線網卡是不是PCI-E介面的?
如果是的話,那是不是可以買一塊插上去也可以用,不一定要一樣的 ...

有需要 在PM正確型號給我 我可以請深圳的廠商 進去工廠拿個出來賣你

楼主:
感謝2位[ayu05202003][晴兒]給的建議!
謝謝[0982788072]大的建議,有需要再PM給你.

网友:
恭喜找到兇手可開機
目前修 HP 的機子 , 還沒遇上你這種狀況修好的 , 真幸運 .
幾乎不顯示都跟顯示晶片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