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禾聯 HERAN HD-42X01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3-03-31):
禾聯 HERAN HD-42X01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主要不良:
冷開機後影像聲音皆正常,熱機10幾分鐘後無影像有聲音有背光,重開機又好一陣(正常的時間越來越短)。

1.TV型號

2.故障情形:無影像有聲音有背光

3.拆機後先掃描一遍各機板無啥狀況,直覺為訊號處理相關電路造成-->查AD板沒問題,再看T-CON竟然有2條屏線

(這個有意思,查資料為120Hz面板專用的)初步檢查也沒問題,循屏線將藏在AD板下方鐵板背面的120Hz轉板給翻

了出來,兇手呼之欲出了嗎?

在一堆電容中有一顆特殊份子(萬黑叢中一顆藍)就先拿它開刀-->賓果~~470μF只剩222.2μF~~(兇手果然是它),

再將全板更新為日系電容(容量、耐壓增大更耐用)-->測試OK。

4.為了電源穩定性將電源板全數更新日系電容,背板補銲後洗板。

5.AD板

6.高壓板

7.面板型號(120Hz面板)。

8.T-CON型號。

9.合照

10.完修測試~~PC訊號~~

11.完修測試~~數位訊號~~

网友A:
這款T-CON 看圖 好像有用到AS-15....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小弟外行的近來湊熱鬧

网友:
感謝維修分享~
昨天處裡一台禾聯37.問題有點雷同.雖沒有轉板.但AD版操翻了.
狀況依然在.最後卻是電源板出問題!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雖然是換電容可是也換不少顆,並沒有想像中簡單!

网友B:
恭喜完修
TCON照片最後一張左邊的屏線好像有點沒完全進去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TCON照片最後一張左邊的屏線好像有點沒完全進去喔

狼大的眼睛果然是~~雪亮銳利的~~
不過.............那是為了拍照隨便插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T-CON 看圖 好像有用到AS-15....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小弟外行的近來湊熱鬧

IC不是看外型一樣,而是要看編號,好嗎!!!。
況且LG的T-CON不會用AS-15F,這片用的是德儀出品的TPS65162

网友:
恭喜完修!

請教:
120Hz 轉板,就是一般說的倍頻嗎?謝謝!

网友:
內傷~~這要高手才看的出來!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恭喜完修,您怎麼都找的到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您怎麼都找的到資料??

上網找啊~~~網路資訊太豐富了.

我小時候假如有網路的話(城鄉差距)+(缺乏學習資源),今天一定頗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