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Sampo LM-32U1 T-CON(V32B4C3) 零件燒毀

楼主(2013-04-01):
各位大大 V32B4C3 上面的Q300的零件是否有前輩知道型號應燒毀無法辨識,懇請協助。

网友:
Q300是N-MOS 30V 3A的

网友:
廣達面板T-CON通病,不過我還沒遇過(太嫩了)

楼主:
我也是剛剛開始學習,所以還在摸索中,電源版12V 5V 都有,但是開電(背後開關)3~5秒(橘燈)後綠燈亮一下,就沒燈號了。
昨天重開多次,背板燈禿然亮起後,就發先一陣白煙,拆開就發現這個電晶體已經燒毀。
還在努力中!!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Q300 MOS-N 30V 3A 可以用(AO3402)這個替代嗎?

845.72 KB, 下載次數: 50

网友:
用AO3400耐電流比較大.

网友:
AO3400是N-CH MOSFET 30V/5.8A

楼主:
謝謝各位!
看來只有CPH3457 才可以用了!

楼主:
RE: Sampo LM-32U1 T-CON(V32B4C3) 零件燒毀(已完修)

V400 & Q300 更換後,已經正常。順便把開關也換一換了。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這台很熱..自己搞, 可以加裝風扇. 記得是7x7 x1cm 厚的.
這台後面都有預留位置.

t-con 的蓋板我也不裝了.散熱比較好, 訊號可能有點影響 但看不出來.

之前也有搞好一台便宜賣給鄰居, 還好沒給我出問題
以上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