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TATUNG V32ECGI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3-04-01):
大同 TATUNG V32ECGI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這一台32吋大同液晶電視~~只因一顆保險絲壞掉就被拋棄於回收場內刮風淋雨~~真是可憐

型號

故障情形:有聲無影有背光

電源板灰塵清一清,小電容換一換會更耐用

A/D板音頻功放電路電容更新

高壓板檢查清潔

繼續拆機~~~很多螺絲~~~

數位+類比視訊盒分解除銹保養

OSD控制按鍵全數氧化阻抗太高-->更新*8顆,IR接收器清潔除銹上油保養。

面板型號

清潔屏線

故障位置~~~CPT320WA01C T-CON板(通病)~~~FU101自復型保險絲(藍色3A)老化阻抗變高(此例:24Ω),造成面板供

電+12V壓降至5~7V,無法驅動後面的影像處理電路,因此無法輸出影像畫面,但背光電路和聲音電路還是正常啟

動運作的,所以呈現的故障為有聲無影有背光。

解決之道:換上一顆3~4A普通的SMD保險絲即可恢復正常,根據維修經驗這片T-CON只會壞FU101自復型保險絲(藍色

3A),其他還沒遇到壞的。

隔離罩及腳座淋雨生銹-->除銹後上漆保護,機體內外清潔一番簡直變回一台新電視,美觀又大方畫質又超讚的。

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雖說撿到軟的,但是經過這一番整容,相信又可以用得久久,讓客戶滿意!

网友:
恭喜!!很又耐心把電容都換掉~
這隨便還有三年可用~~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撿到軟的,雖說是軟的但整理處理起來卻也不太軟,還上漆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很細心還幫電視洗澡歐!

网友:
恭喜完修,看wet大修螢幕一目了然,要學到這種功力 ,不曉得要多久?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感同深受!維修的第一步,就是清潔乾淨再說。

网友:
感謝經驗分享,還附了線路資料,真是太棒了,一鞠躬,謝謝您

网友:
隨隨便便又是三年的勇將~~~

太厲害了~~

哈哈哈~~

网友:
請問wet  一下我有同一台但換3A貼片保險絲ㄧ樣無效(變開機燈紅燈閃爍)
發現C101與C102故障導通

C101與C102故障導通

C101與C102故障導通

請問是否知道其電容容量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