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4736 AS4736ZG AS4736G 故障 斷電 過電無畫面

楼主(2013-04-01):
故障:ACER aspire 4736 AS4736ZG AS4736G 故障 斷電 過電無畫面 維修一例

判定:此為ACER 4736機王 故障維修一例 此機型故障點 約有兩三種 1.背部濾波電容壞

2.顯卡故障倒致過熱斷電 3.電源供電易出現問題 有電池可開 AC不開等奇怪現像

ACER 中有許多機型採用此設計 例如 4736 4935 4930 6920 8920 等系列

此根決辦法即更換電容為 不易故障之 330電容 或是再更換一個大電容均可解決

故障主體如下

故障原兇

翹開看看 如下圖 明顯焦黑 看到嗎?

更換大電容後 此為非破壞式處理 一樣不改330 再換一個大電容

BGA更換方式  不然用熱風槍  那個電容一遇高溫下就爛囉

更換完畢

開機測試

完修 機型為AS4736ZG

网友A:
我都這樣修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這樣修耶~~

阿~~~裡面都焦了 不拿起來真的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裡面都焦了 不拿起來真的好嗎??

裡面有沒有燒焦我是不知道啦~但這種電容用到最後就是容質越來越低~~應該是不會短路所以不拆掉應該也沒差,幫客人修到現再也沒捨問題

网友:
我也是用補的~~看時間有空就換~~沒空就補~~是確定用補的不會2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之前遇到的話是剷掉然後換一般常見的高分子電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