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公版接頭詢問~

楼主(2013-04-01):
圈圈那,好像不是一般台灣有螺紋?
好像是一般AV端子!
請問這可以使用嗎??
如可使用這轉接頭??
不能貼網拍連結..
NTSC 轉 PAL 轉接頭 長度30MM
(是不是買這個轉換)
謝謝各位

网友A:
那個看起來有點像是F頭吧?
你只要買RCA轉螺紋就可以了

很多電視卡都是這樣的設計

网友:
最簡單又快速的方法 就是行動
拿著卡去電子材料行 老闆就知道要拿什麼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看起來有點像是F頭吧?
你只要買RCA轉螺紋就可以了

謝謝您!RCA轉螺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RCA轉螺紋..

詳細名稱我不知道~~
但你去電子材料找
有RCA公轉5C(或F)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詳細名稱我不知道~~
但你去電子材料找
有RCA公轉5C(或F)母

RCA轉F頭(座)? 應該沒錯
我之前買過ㄧ個給電視卡用過

网友B:
換轉接頭是可以,但是,,,
確定一下這個公板是支援哪一種TV信號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轉接頭是可以,但是,,,
確定一下這個公板是支援哪一種TV信號格式,。 ...

確定是(NTSC)可以使用
缺少(影片)讀取(功能)
這個是 (v 29) 論壇用的是(v 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轉接頭是可以,但是,,,
確定一下這個公板是支援哪一種TV信號格式,。 ...

版大講到重點!!
那我要怎樣確認這有NTSC?
謝謝您

网友:
直接問賣家是最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