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EPSON AL C1600 無電源"很軟"的維修~

楼主(2013-04-01):
同事又搬來一台印表機: epson al c1600~
故障原因:把110v拿去插 220v,然後就冒煙宣告停工。
即然知道原因了,就拆機吧..
拿出電源板,果然820μF/200V 大電容掛了。
換掉後,有電源了,試印@@..
結果,只要文件500kb以上就會出現『紙張用光』這個錯誤訊息~
500kb以下或測試列印均正常~
還一度以為是驅動程式或通訊板之類的造成~
問了epson的技術人員,也回答沒遇過此問題,他們也搞不懂!?
最後,換回epson的傳輸線,就........好了@@??
不會吧@@?  epson的傳輸線是有分的嗎?

但...感光滾筒 = = 不知為何滾筒熔了..
看來只能請同事自己去搞個感光滾筒來換換了...

网友:
線材不良引起的傳輸問題~

网友:
倒數第三張那個滾筒不是感光滾筒,
那個是加熱組裡的上熱滾筒,因為要是很光滑的面,所以都會在上面鍍一層特殊的塗層!
會破成這樣是正常的,如果會拆的話,把它拆開後,
破掉的地方下面應該是溫探,長期跟上熱滾筒接觸磨擦後,
就會破成這樣了!
之前有遇過的是因為傳輸線的訊號比較不好,所以常常會偵測不到機器,
但是把那條線換到別台機器去試又是好的,所以有的機器真的會挑線,
品質比較不好一點的線,就會造成奇怪的問題!

网友:
品質比較不好一點的線,就會造成奇怪的問題!+1
我也是這問題

网友:
第三張照片上的大電容好像頭有點凸ㄋ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