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門鈴延長鳴叫時間

楼主(2013-04-01):
請教各位有經驗的大大~
小弟想把家中110v的門鈴,經switch按壓放開後能延長鳴叫的時間
以不動電鈴為前提之下,除了限時繼電器,斷電延遲繼電器,TIMER或斷電延遲式限時電驛之外有沒有可用電路來達成斷電延遲?
希望能有電路圖可供參考!!
感謝n_097|

簡略圖:

网友A:
貼上圖吧,看一下電路,比較好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上圖吧,看一下電路,比較好解決問題!

cremaker 大~
補上嚕!請參考 ^^

网友B:
引用 楼主:
cremaker 大~
補上嚕!請參考 ^^

最簡單的方式, 串上延遲開關...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42&actsrch=srp3
但, 你不會想讓門鈴叫二分鐘才停吧??

Cremaker大的意思是...
請您補上門鈴的電路圖... 或是貼上門鈴電路相片...
改門鈴電路應該可以達到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簡單的方式, 串上延遲開關...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82307040;_ylt=AmUkHc.qz8gvO ...

dcstudio 大~
小弟忘了...門鈴本來是吃電池3v
但嫌浪費電所以將其改為用變壓器供應,且觸發開關也短路
電鈴圖片的話候補...(抱歉會錯意n_165|)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studio 大~
小弟忘了...門鈴本來是吃電池3v
但嫌浪費電所以將其改為用變壓器供應,且觸發開關也短路

在3V電源兩端加幾個大電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3V電源兩端加幾個大電容就好了!!

all666 大~
請問4700uf*N個 是用串聯?並聯?
感謝all666 大的回覆,小弟有空再來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all666 大~
請問4700uf*N個 是用串聯?並聯?
感謝all666 大的回覆,小弟有空再來試試~~ ...

當然是並聯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然是並聯囉!!

感謝的啦!!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上圖吧,看一下電路,比較好解決問題!

cremaker 大
電路圖附上,請參考

直流門鈴

直流門鈴

銅箔面

銅箔面

交流門鈴

交流門鈴

銅箔面

銅箔面

是否能從電路上下手更改OFF延遲時間?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