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owai 床頭音響不過電.

楼主(2013-04-01):
最近這台 Dowai AV-139-UF2 DVD音響, 開始怪怪的, 然後地震摔下來後就無法開機了.

打開後, 先檢查簡單的, 沒發現什麼, 但是輸出端就是沒電.
然後, 決定把焊接點重新都上過一次.

然後, 測試....  就燒起來了!!!
這就是後果...
(本來在我解焊的零件附近是燒焦一片的, 但是為了辨識, 已經擦乾淨.)

請問, 再來怎麼辦呢??
零件也都很難辨識...

看來沒有想像中的簡單...

13/04/2013 SIMON1016 編輯 標題[已解決]     參考 本文 16#

网友:
先考慮一下  一台新的DVD價位

---- 當作練功夫的話   可以繼續 ----

換零件前先 量一下 紅圈處  如果變壓器燒斷了  基本上完全沒救
正常的話 紅圈處 歐姆檔 量起來是 幾近短路

U101: UC3842
D106: FR102 / FR103 / FR104 皆可
R133: 3.3~4.7 歐姆  這是我的估計猜測
R135: 10 歐姆          這是我的估計猜測

上紅框處 有散熱片那個電晶體(通常是MOS_FET)  和 那個 0.33 歐姆 1~2W  應該也燒壞了

下紅框處 那個ZD (Z101)也檢查一下   若是壞了可能連帶 光耦合器也被擊穿

网友:
會燒起來是很嚴重的短路...應該不只這四個零件壞掉...周圍其他零件要請下來詳察...
SIMON1016版主已經詳細的給資料了~真是厲害!小弟路過看熱鬧...祝您早日修復!經過此次失敗 下次焊工會變好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

機器本身沒有多少錢, 應該是買個新的就好. 這主要還是想玩玩看.

其實很久前就很想搞懂電子電路...
但是都不得其門而入....  版上的文章看了又看, 但是雖然看懂大概的方塊圖, 但是像是那些電阻要多少? 電容又是多少... 真的是不太了解.
(像是這樣要維修, 又不知道原始零件... 到底怎麼知道要用什麼放回去?)

焊工... 再努力吧..
解焊我是用手動吸錫器...  但是好像都會打到電路板, 造成上面電路剝落...
看來要來看看別人怎麼弄...

現在要去上班了.  下班再來試試看!!

网友:
住高雄嗎?拿來我這幫你研究看看.

楼主:
感謝大大的熱心!!

但是我住台中...

网友:
建議你不用費心去找那顆IC了.他會爆掉有可能是變壓器層間短路或是旁邊有散熱片哪顆晶體短路.你看看輸出端基板上有標註那些電壓.或拍張照面來看看.我找一片類似的基板你拿回去自己改一改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換整台,因為壞的只是電源供應器而已

楼主:
如果要維修, 對我來說可能要一段時間了... 要搞懂電路, 還要找時間去弄 (上班時間比下班多...).

看來與其修復這個電源供應模組, 還不如就像petrel大說的, 找個可用的改上去, 也是一個方法...

這是板子輸出那側..

這是原始接的方法.

雖然有些字看不清楚, 但是也沒有輸出東西, 所以應該沒關係.
而且開關也是傳統開關, 不是 "智慧"開關.

話說哪裡有這種模組在賣??

网友:
露天  搜尋關鍵字 [ DVD 電源板 ]   例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39617107
1. 我沒買過也不認識    300元也不知合理否
2. 就改 電源板而言  要有些基礎  接線頭要調一下
    頭腦清醒下 把舊板 接頭定義 抄好(或清楚的照片)

网友:
你圖上接線用到的是+16.G.-16.  +5.G.+12.-12.  G.+6.我這邊一堆.看你要不要.我找一塊類似的板子送你.運費自理.拿去也不要管什麼插座位置.做好記號剪斷直接焊上去.醬就可以繼續快樂地看DVD了.有需要直接Google打音響維修--搜尋.會出現音響維修 高雄.那個按下去第一個.高雄音響維修裡面有我的聯絡方式.同好互相切磋.不用客氣^^.

网友:
davidio:電源板今天會寄出去.你那台應該是早期的機種才會有奇奇怪怪的電壓.+16.0 -16.就直接接到+12.0.-12.另外0.+6那組直接接0.+5髂邊.應該可以啟動.如果不行.去電子材料行買一顆變壓器15-0-15.1A做橋式整流雙電改一改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真是太感謝了!! 收到後再來試試看能否修改上去.

网友:
除非你主機板也壞了.不然保證可用.昨天我還改了一台.

网友:
唉...那塊基板放在車上好幾天.昨晚pm11;30分終於寄出去了.明天應該會到.

楼主:
今天收到 petrel大大 寄來的電源板, 當然趕快上機測試.

先把幾個插頭改成配合我的機器.
其中只有一個插頭找不到地方可以直接焊, 所以帶線解決.

上機測試.

快樂聽音樂中.

感謝 petrel大大的指導和免費提供電源板!!
就感心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其實線材調一下  ...  紅色和藍色 拆出對調一下 ,  就可以省去拉線交換位置

网友A:
你這台 DVD 有兼 擴大機
只有這個電源供應模組, 對 擴大機電源供應可能不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 DVD 有兼 擴大機
只有這個電源供應模組, 對 擴大機電源供應可能不夠...  ...

你放心.那台音響AMP部分跟DVD的電源是分開的.AMP還有一顆變壓器單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其實線材調一下  ...  紅色和藍色 拆出對調一下 ,  就可以省去拉線交換位置

主要是想說儘量不要破壞/改變本來的線路, 以後如果本來的基板修好還可復原.

還有 AMP 的部分我再看一下好了, 了解一下舊的板是否本來有獨立的線路.

楼主:
等一下!!!

這是漏液嗎???

如果是...  那...  我好像瞎忙了一陣子...
(抱歉, 經驗不足...)

网友:
那個不是漏夜.是固定電容的膠.我修過電容乾掉.爆炸.沒有修過漏夜的.如果你檢查沒發現沒有另一顆變壓器.那你原先板子上+16.0.-16那組就是給TDA2030吃的.廠商偷很大.